指示灯顺序控制三

楼主(2009-11-10):
有8个指示灯Y~Y7,当按下正循环开关后,每隔3秒顺时针点亮一灯,当按逆序开关时,无论执行到哪一个灯,均逆时针每隔3秒熄灭一灯,当按停止开关时,则所有指示灯均熄灭,停止动作。写出程序

楼主:
写一个程序大家审核!

接上图

楼主:
接上图,大家审核,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第20步上传图片时重复了。

网友A:
X0为启动控制,X1为停止控制,X2为左右方向控制,共57步。

网友B:
不能发图 只好用链接了  能贴图的帮我贴一下

楼主:
我替你发上去。你的程序很简单哦!可惜一些指令我不会用~

楼主:
对:初级电工没考上 关于

不能发图 只好用链接了  能贴图的帮我贴一下

内容的回复:你的程序经验证达不到要求,逆序时到Y6就停了,不再向下执行了

楼主:
yjig的图能够完全达到规定的要求,程序简洁好用,太好了!

网友A:
每隔3秒顺时针点亮一灯,是增加一个?也就是Y0+Y1+…,直到Y0-Y7全部都亮,然后再全部熄灭,并再次循环?

还是亮一个,熄灭一个,也就是Y0先亮,然后熄灭并Y1亮,直到Y6熄灭并Y7亮,并再次循环?

楼主:
对:yjig 关于

每隔3秒顺时针点亮一灯,是增加一个?也就是Y0+Y1+…,直到Y0-Y7全部都亮,然后再全部熄灭,并再次循环?

还是亮一个,熄灭一个,也就是Y0先亮,然后熄灭并Y1亮,直到Y6熄灭并Y7亮,并再次循环?

内容的回复:

每隔3秒顺时针点亮一灯,是增加一个!也就是Y0+Y1+…,直到Y0-Y7全部都亮,然后再全部熄灭,并再次循环.

网友A:
按楼主的要求,每隔3秒顺时针点亮一灯,也就是Y0+Y1+…,直到Y0-Y7全部都亮,然后再全部熄灭,并再次循环。

反向循环,先是8个灯全亮,然后逐一熄灭,先熄Y7,再熄Y6,直到全部熄灭,并再次全亮循环。

程序繁了点,希望高手能提出更简单点的程序。

网友C:
每隔3秒顺时针点亮一灯,也就是Y0+Y1+…,直到Y0-Y7全部都亮,然后再全部熄灭,并再次循环。

反向循环,先是8个灯全亮,然后逐一熄灭,先熄Y7,再熄Y6,直到全部熄灭,并再次全亮循环。

网友A:
楼上的程序采用预先写入寄存器的方式,在D100-D114之间输入1、3、7、15、31、63、127、255、127、63、31、15、7、3、1。

但本人觉得在D80-D95之间的数字不理解,怎么会是3的等差数列?

网友A:
刚才突然想起来了,在D80-D95之间的数字采用3的等差数列,其实他们是供给D0的,是用于时间继电器。

网友C: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22215251400002,我也是刚学习,参照wanggq大师的贴子。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他的帖子!

网友A:
本人有几点看法:

1、时间继电器T0所用的时间是固定的3秒,没必要采用一个变量D0去控制,可以直接用T0,T0是每隔3秒发一个脉冲,因此可以省去MOV  D79V0  D0。

2、程序中没有用到D10,而程序中却有MOV  V0  D10,是否打错了,是MOV  V0  D100?但采用MOV V0 D100来替代时,仍然不行。

楼主:
大虾们逐步浮出水面了,百家争鸣啊~

网友D:
用移位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A:
每隔3秒顺时针点亮一灯,也就是Y0+Y1+…,直到Y0-Y7全部都亮,然后再全部熄灭,并再次循环。

反向循环,先是8个灯全亮,然后逐一熄灭,先熄Y7,再熄Y6,直到全部熄灭,并再次全亮循环。
没事再写一个,是DECO解码指令:

网友A:
每隔3秒顺时针点亮一灯,也就是Y0+Y1+…,直到Y0-Y7全部都亮,然后再全部熄灭,并再次循环。

反向循环,先是8个灯全亮,然后逐一熄灭,先熄Y7,再熄Y6,直到全部熄灭,并再次全亮循环。

没事再写一个,是ROL、ROR移位指令,式中X0为启动,X1为停止,X2为换向,WAND的作用是避免出现负数,因为有负数,在换向时(ROL)会出错。程序共64步,含结束。

网友E:
实现楼主要求的功能,并提供循环方式转换,1 种 即当灯从左到右全部亮起后,又从第一个灯开始熄灭!直至全部熄灭,在逐个亮起,往复循环!另一种方式就是楼主要求的,当要求的灯全亮后,接着全灭,在次逐个亮起,这样往复循环!

  做成了子程序,提供两个Bool 量输入,1个选择循环方式,1个选择循环方向!

主程序:

子程序:

网友E:
最后一张图片,不过程序没测试!

网友C:
对:yjig 关于

本人有几点看法:

1、时间继电器T0所用的时间是固定的3秒,没必要采用一个变量D0去控制,可以直接用T0,T0是每隔3秒发一个脉冲,因此可以省去MOV  D79V0  D0。

2、程序中没有用到D10,而程序中却有MOV  V0  D10,是否打错了,是MOV  V0  D100?但采用MOV V0 D100来替代时,仍然不行。

内容的回复:谢谢你,我又改了一下程序:

网友A:
每隔3秒顺时针点增加一灯,先是Y0亮,然后是Y0+Y1,直到Y0-Y7全部都亮,然后再全部熄灭,并再次重复循环。

反向循环,先是8个灯全亮,然后逐一熄灭,先熄Y7,再熄Y6,直到全部熄灭,并再次全亮循环。

以下是ROL、ROR移位指令,式中X0为启动,X1为停止,X2为换向。与以上(23楼)不同的是,不用WAND,也不用INC,直接一次加载8个灯,左移时初始D0=HFF00,右移时初始D0=H00FF,采用M8022标志继电器作为循环复位信号。程序共58步,含结束。

楼主:
太精彩了!可惜有些指令还是看不懂~

楼主:
对:yjig 关于

每隔3秒顺时针点亮一灯,也就是Y0+Y1+…,直到Y0-Y7全部都亮,然后再全部熄灭,并再次循环。

反向循环,先是8个灯全亮,然后逐一熄灭,先熄Y7,再熄Y6,直到全部熄灭,并再次全亮循环。

没事再写一个,是ROL、ROR移位指令,式中X0为启动,X1为停止,X2为换向,WAND的作用是避免出现负数,因为有负数,在换向时(ROL)会出错。程序共64步,含结束。

内容的回复:

这个再试一次好像有正序转逆序时不符合要求,我试验了,谢谢

网友A:
我试了一下没发现什么问题,既然你说不符合要求,那就把你试的仿真图发上来。

其实,以上的程序在真实的应用几乎很少,仅不过是练手演习而已,借写程序的机会,提高关于字、位以及移动方面的知识。

提个建议:

1、从网上找一本三菱的或者台达的使用手册,两本手册各有千秋,三菱的有目录,便于查找,台达的字迹清楚,写的详细。

2、从你发的图,我估计你用的是FXGP-WIN-C软件,建议从网上下载一个GX Developer软件,该软件的功能要比你所用的强的多。

3、从基本的2进制、16位、32位入手,写一个MOV   D0   K2Y000,在仿真的状态下,人工修改D0的数值,看看Y0-Y7之间有什么变化,慢慢的体会他们的含义。

楼主:
首先感谢大师的真诚教导,我基础较差,学起来可能有点费劲,其实我学习PLC也用不上,只是感兴趣而已,我会按照大师的建议去学习的,以后还望多多赐教!

由于昨天可能快下班的缘故,实验时候可能出错,今天试验了一下完全符合要求,深感抱歉!

我用的软件是GX Developer7.0的,其实我只是对继电器的那种编程方法有所了解,至于一些功能指令懂得不多。学习一段时间看看如何?

网友F(2009-12-25):
对:别墅 关于

写一个程序大家审核!

接上图
内容的回复:

我也需要这种类型的控制

网友G:
D200~D208 分别存放1,2,3,4,5,6,7,8,0;D210~D218分别存放8,0,1,2,3,4,5,6,7;D220~D228分别存放0,1,3,7,15,31,63,127,255. 再与下面的程序结合即可达到楼主提出的要求

网友H:
请问YIIG你是用什么型号的PLC编的!谢谢!

网友H:
请大家说明用的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PLC这样回家好仿真交流!谢谢!

网友A:
三菱FX-PLC,可以仿真。

网友A(2010-02-01):
每隔3秒顺时针点亮一灯,也就是Y0+Y1+…,直到Y0-Y7全部都亮,然后再全部熄灭,并再次循环。

反向循环,先是8个灯全亮,然后逐一熄灭,先熄Y7,再熄Y6,直到全部熄灭,并再次全亮循环。

刚学了西门子,没事再写一个S7-200的,程序经仿真测试。式中I0.0为启动,I0.1为停止,I0.2为换向,SM1.1循环溢出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