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PLC数据记录的问题

楼主(2009-11-10):
手头有个污水换热的小项目,要求记录最近两个月每日的管道流量,不知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本人菜鸟,大家别拍砖!

网友A:
使用变址寄存器配合计数指令即可

网友B:
2个月每日流量的话,应该是60个流量数据。可以采用PLC的掉电保存功能,保存流量数据。当然你要指定那个时刻代表当日的流量。在那一刻把流量MOVP 到PLC的寄存器D(台达、三菱)、VW(或MW西门子)。想查看以前的记录,就看那组D就可以了。如果要记忆日期,还可以把PLC的时间RTC读出来同时和流量一起保存。相互学习、共同进步,联系我:上海周济电气:www.plc.123ye.com,QQ:4027 61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