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软冗余系统

楼主(2009-11-10):
以上是个软件冗余系统,通过CP343间进行数据同步!不仅CPU冗余,PROFIBUS也进行冗余设计,也就是有2个PROFIBUS网,如果我还有另外一个S7-200的PLC的设备需要通过EM277连接到PROFIBUS中,但是不知道到底如何连接,因为只有一个EM277但是现在PROFIBUS网是2个了,哪个高手可以指点指点啊!

网友A:
加个Y-Link,200挂下面

网友B:
Ylink你组态的时候就不能成功,Ylink挂在400硬冗余下没有问题。

你这样的配置我没遇到过

网友C:
有必要这样配置吗,软冗余感觉不可靠啊,

网友D(2010-05-03):
YLINK只能用于H系统中,315-2DP不能挂YLINK。建议在S7-200的PLC上再加一个EM277,分别加到两个DP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