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TD2000爱默生变频器

楼主(2009-11-10):
  哪位大虾修过爱默生TD2000-250KW变频器,此变频显示E010(IGBT故障),但检查IGBT又问题,不知哪位大虾肯于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检查接插件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B:
可能控制板不好,换快控制板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朋友,插件都检查过了,控制板没有多余的

网友C:
上电显示E010,霍尔坏。运行显示E010,模块坏

IU,IV,IW的测试点,正常应为0

楼主:
有时上电显示E010,有时运行显示,可是没看到有霍尔啊,而且用表测试模块触发端都是没问题,怀疑是模块的自身检测有问题,不知哪位朋友有这模块的资料,能否提供,不胜感激

网友D:
顶一下。。我的情况跟你一样是TD2000 37KW不定时跳E010。。正常时带30KW的电机没问题,

直接上驱动板不加模块上电就跳E010,互感器换过,效果一样。。期待高手。。。。。。。

驱动上的2501光偶坏掉过,已更换。。E010仍未消除

网友D:
我的QQ402699155,解决了转告一声   哥们加我。。。

网友E:
0我这里有3台TD2000-4T1600G的,都是E010故障,拼一台都拼不出,郁闷

网友F:
查吸收电容,需要配件和交流的请联系宁波欧凯变频器维修中心www.nbbpqwx.com.cn

网友G:
电流检测回路查下,给电流检测那边供电的电容也换下试试

网友H:
我这也有一台,情况跟六楼的差不多,只是指示功率好象是 75KW的,TD2000 3不定时跳E010。。正常时带没问题,查了很久也没查出故障引起的关键点和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