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光高压变频器一直都报警显示有通讯故障,是为何?

楼主(2009-11-10):
我公司一台500KW的风机使用高压变频器,是山东新风光的高压变频器。一直运行不错,但最近总在报警“高压变频器通讯异常,且显示页面部分数字不正常,无变化,甚至会说那故障复位的按钮都没有指标出来,根本不能操作发出指令。显示的触摸屏都变的反映缓慢了”,请问是何原因啊???请各高手指教。

网友A:
说的太简单了,运行的时间,系统的原理及组件构成?

网友B:
据我了解,这是常见的情况。国内使用plc做主控基本都有这种情况,由于我们的主控不是这样的,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应该问问厂家的人。

网友C(2010-04-02):
监视一下PLC的数据,和HMI比较一下,可能是通讯出问题了!不过如果通讯不上HMI上应该显示#####的

网友D(2010-05-09):
据我了解,这是常见的情况。国内使用plc做主控基本都有这种情况,由于我们的主控不是这样的,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应该问问厂家的人。
在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