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0KW,6KV的改成高压变频等节电型的,需要多少价格?

楼主(2009-11-10):
请教一下,3800KW,6KV电机改成高压变频或加进相器等节电型的,需要多少价格?

网友A:
400万左右

像你这样的,一般都要招标了

网友B:
这个可以用进口的了,因为这个功率大,进口和国产价格错不多了

网友C:
进相器便宜.

变频器国产的价格也不高.

QQ51882139

网友C:
看样子是饶线电机,有多种方式的,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原先是水电阻起动,兼有就地电容补偿,就是想了解一下,改变现有方式对节能方式有多大效果啊???

网友D:
你在哪里?可以给我联系feichuan433@163.com

网友E:
TO:雪洗之初

“谢谢以上各位。原先是水电阻起动,兼有就地电容补偿,就是想了解一下,改变现有方式对节能方式有多大效果啊??? ”

要看你的电机用在什么地方,正常负荷是多少,开度是多少,不能单纯就问能节能多少。而且现在国产的 变频器比国外的便宜多了,你可以做市场调研,功率大的还是要选可靠些的产品,要找研发力量强的公司,做到稳定运行。

网友F:
节能效果要看使用情况,现在国产高压变频的技术也比较成熟了。我们现在就有几台8000KW的运行了。

QQ:529065614.

网友G(2009-12-17):
现在3800KW已经不算大功率了,所以选国产的完全可以。价格在300左右。

网友G:
现在3800KW已经不算大功率了,所以选国产的完全可以。

网友H(2010-02-03):
现在3800KW已经不算大功率了,所以选国产的完全可以,我们做过5000KW10KV的,

价格在150万元左右

网友H:
现在3800KW已经不算大功率了,所以选国产的完全可以,我们做过5000KW10KV的,

价格在150万元左右,江苏力普电子,刘经理13911093205,18962859910

楼主(2010-03-27):
如果谁有兴趣,可否给我邮寄一份高压变频器应用核算资料 WWW.zjjsxsq@163.com,以供参考,谢谢了 。

网友H(2010-05-02):
用我们的吧!6KV|、10KV8000KW以下的都可以做,来我们厂吧!我们在江苏南通!注册资金:10000万元刘经理:0513-86559979,13911093205,18962859910

Email:fudarlx@sina.com江苏力普电子,WWW.lipubp.com

网友H(2010-11-14):
用我们的吧!6KV|、10KV8000KW以下的都可以做,来我们厂吧!我们在江苏南通!刘经理:0513-86559979,18962859910,13911093205,江苏力普电子,WWW.lipub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