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模拟量显示误差大乍办啊???

楼主(2009-11-10):
请问各位高手,我司使用的是和利时SmartPro3.0.3系统,近来模拟量---电流、温度的偏差较大,请问如何解决,寻找良策啊?

停机时,电流会显示-45A,检查电流输入在3.7mA,有时mA数(万用表串入量得)输入有4mA以上,可是显示却为零,请问是啥原因。

网友A:
DCS系统里量程设对了没

楼主:
量程是匹配的,有作是作适当调小或调大啊

网友B:
换横河的DCS,不会出现此类问题

网友C:
精度是多少?几位小数点

网友A:
我公司中控   jJX-300XP 从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我公司用的是杭州优稳的系统,浙大的品牌,也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E:
你们中控出的问题还少吗?在南方某省因为腐蚀问题被拆除2套,因为雷电问题被烧毁3套。点点隔离嘛搞成分组隔离和统一隔离,整天叫嚣着不让和利时进入某某行业,你们做人能低调些,行吗?帮客户提供解决方案才是正规途径,搞那么多乱的事情做什么呢?哪家公司没有缺点没有问题,就你们好,那你们怎么不是世界第一,还整天和中自拼价格,丑态百出,不说你嘛你还得意的笑,说了你嘛又担心你从此和哈巴狗似地,做人实在点,你要是那么有种下次你们中控干脆号称宇宙第一,无聊不无聊,可笑不可笑?

网友F:
当输入电流小于4mA的时候,DCS系统识别该信号为输入故障,因此会保持上一个输入周期的值,至于第二个问题,可能的原因有很多,应该使用排除法排除可能的问题再慢慢确认,或者可以登录控制器查看转换模块输入端是否有信号,如果没有,而输入电流有确实有,就该考虑是不是该仪表负端接地或者输入阻抗和模块不匹配。

网友F:
对:zhouzhiwei2003 关于

我公司用的是杭州优稳的系统,浙大的品牌,也从来没出过问题。

内容的回复:

没有人问你用什么系统,也没有人问你们的系统有没有出现问题,如果你没有回答人家问题的办法,那你何必发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关于我公司中控   jJX-300XP 从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没有人问你用什么系统,也没有人问你们的系统有没有出现问题,如果你没有回答人家问题的办法,那你何必发言?

网友G:
那明显是系统本身的问题,我们只是给他们建议自己的心得,好东西要大家分享嘛!楼主还没说什么,你在这里蹦什么?

网友H:
我曾经也碰见过类似现象,模拟量显示4-20mA电流信号有15mA但是画面上显示为零,我把原来的量程提高了一点(比如说100量程给到110),画面一下就有了显示,再把量程改回去显示就正常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有高手能解释下吗??

楼主(2009-12-16):
13楼的情况,我也碰到过啊,的确很难解释。有时我是把它接在另一个端口,就好了。让它闲致一段时间,重新接用又变好了。也在纳闷中哦

网友I: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电机停电时,反馈过来电流为-25A..当电机送电后.反馈电流还是为-25A.后来检查了下.发现是量程死区设置都是0..把这个量程死区改为0.1后.就可以刷新显示实时数据了..

这个好象是.因为hollysys的系统.模拟量数据超量程后会坏点保持.不刷新当前数据.

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