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PWS6600S-S与S7-200的通信

楼主(2009-11-10):
我现在有这款人机面板,还有一块S7-200 CPU222的PLC,按照接好图自已接好数据线,但总是联不上去?在ADP6中,设为9600,无校验,8位,1位停止,HMI地址为0,PLC地址为2。在PLC中,初始化设置SMB30为16#08,但就是联不上,COM1,COM2,都试了,请高手指教

3、通讯线接线方式。

HMI 9PIN PLC 9PIN                               HMI 25PIN PLC 9PIN

1--------------3 14------------3

6--------------8 15------------8

5--------------5 7-------------5 这一颗是信号地线,可接可不接。接上稳定些。

网友A:
RS485背板指撥請設定SW10=ON,再就是你的程序里设定的PLC是否是西门子的200系列

网友B(2009-12-28):
采用无线的PPI通讯模块可解决你的问题!

深圳市赛远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是从事工业自动化的通讯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公司,研制生产的SY-S72系列无线通讯模块采用先进的频率合成技术,CPU锁相环控制,专用于西门子S7-200系列PLC和上位机的无线编程以及无线数据通讯,为国内首创,能适应各种点对点、点对多点的无线数据通信方式,具有通过无线方式完全隔离现场危险信号,收发一体、安装方便、使用简单、性价比高、稳定可靠等特点,广泛用于西门子S7-200 PLC的无线编程,各种数据的远程采集、控制系统之中,是传统有线编程和通讯系统的更新换代产品。

 载波频率: 433MHz ISM频点;
 多种可选的通讯接口:RS-232、RS-485、TTL、USB;
 8个通讯信道,也可根据客户要求扩展;
 传输数率:9600、19200bps;
 数据格式:8N1/8E1/8O1;
 提供方波传输功能,方便非标的编码客户使用;
 收发一体,半双工工作模式;
 低功耗,并具有休眠功能;
 工作温度:-35℃ ~ +75℃(工业级);
 天线阻抗:50Ω(标配为SMA,可定制);
 符合EN 300220 and ARIB STD-T67标准。
 内部采用进口功放模块,发射功率可调(0.01 ~5W);
 数据信号透明传输,带前向纠错功能,误码率极低;
 SMT工艺、金属外壳、安装方便;

该西门子无线编程电缆,采用最新的无线技术结合西门子的通讯协议,支持PPI协议和自由口协议,MODBUS协议等的无线通讯,可以用来直接无线编程。详细情况请访问:http://automation.futurelooks.cn

欢迎各位联系咨询更详细的信息,QQ:784979763。也欢迎加入工业通讯群:100019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