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交流伺服电机的旋转方向与电机电角度增加方向之间的关系[原创]

楼主(2009-11-10):
近半年前,一位业内工程师结合其在研项目和本人在论坛发表的《永磁交流伺服电机位置反馈传感器检测相位与电机磁极相位的对齐方式 【原创】 》一帖来email与本人探讨电机电角度零点的问题,由于该问题涉及电角度相位和电机转动方向之间的关系,而这一点又恰恰是本人在那个贴子中并未完全理清楚的遗留问题,所以一搁就是半年,直到前一阵子才借故终于把这一问题理清了一些头绪,其实本人一直觉得在电角度问题上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常理常清,不常理则常不清的痼疾,因此觉得确实有必要将这些许心得整理出来。

首先定义流经电机绕组的相电流的正方向、相电流矢量的正方向、以及电机电角度的增加方向:

1,流经电机绕组的相电流的正方向是以电流流入电机为正,例如:Ia>0, 表示该时刻的电流Ia流向是从驱动器a或U相端子流入电机a相,在电机内部是由a相接线端流入中线,Ib,Ic<0,表示该时刻的电流Ib,ic的流向是从电机内部的中线是经由b,c相接线端流出到驱动器的b,c或V,W相端子,如图1中黑色箭头所示;

图 1

2,相电流矢量与电流方向的关联关系为:各相电流为正时,则a,b,c相电流产生的磁场矢量的正方向如图1中红色箭头所示;

3,电机电角度的定义为当a,b,c三相反电势波形的相位关系为a相领先于b相120度、b相领先于c相120度时a相反电势波形的相位角,如图2所示。通常是面向电机法兰安装面和电机轴,逆时针旋转电机轴,以观察三相反电势波形的相序关系,故在此默认电机电角度的增加方向为逆时针方向,在图1和后续图示中亦然。

图 2

1.电机电角度初始相位错位180 度电机旋转方向互反

有一段时间,自行安装编码器的两台试验电机在相同的程序控制下,转向却不同,开始只是觉得奇怪,后来就干脆将其当作“灵异”事件不了了之了。终于有一天,借机深究了一下这个貌似奇怪的问题。

两台电机的相位对齐结果都是增量编码器的Z信号与UV线反电势波形的过零点基本对齐,默认的对齐原则上都是Z信号对齐于-30度电角度。逆时针方向旋转其中一台电机的轴,UV线反电势波形在Z信号处(即U信号上升沿)由低到高过零,如图3中ε(a-b)曲线在-30度电角度处所示:

图 3

 顺时针方向旋转该电机轴,UV线反电势波形在Z信号处(即U信号下降沿)同样是由低到高过零,如图4中ε(a-b)曲线在 Z 处所示:

 图 4

这一现象乍一看有些出乎预料,仔细分析下来不难发觉其实这完全符合反电势的生成机理。虽然逆时针和顺时针转动时,UV线反电势波形在Z信号处的过零方向相同,但是逆时针和顺时针转动时正如图3和图4所示的相序那样UV线反电势波形与编码器U信号的相位关系或正负关系恰好相反。而且三相线反电势波形之间的领先滞后关系也有所不同,逆时针转动时,三相线反电势相序的领先滞后关系如图3所示,a-b领先于b-c,b-c领先于c-a;顺时针转动时,相序的领先滞后关系则如图4所示,a-b领先于c-a,c-a领先于b-c。也就是说,转动方向不同,三相反电势波形波形并不是简单的反向,而是改变了相序间的领先滞后关系。

旋转另一台电机轴时发现,逆时针转动,UV线反电势波形在Z信号处(即U信号下降沿)由高到低过零,如图3中150度电角度处所示;顺时针转动,UV线反电势波形在Z信号处(即U信号上升沿)同样是由高到低过零,如图4中 Z’ 处所示。由此可见两台电机的对齐的结果是电角度相位刚好互差180度。

两台电机的反电势相序互差180度的结果表明最初对齐电角度相位时,通入两台电机UV相的转子定向电流方向应该是正好搞反了,一台电机的转子定向电流是V(b)入U(a)出,如图5中左图所示,转子的d轴定向于 -30 度电角度,如图5中右图示意,此图中d轴落在S极上,而不是N极,这一点与本人一直以来认为的d轴须落在N极上的观点恰好相悖(欢迎斧正!)。

图 5

而另一台电机的转子定向电流经U(a)入V(b)出,如图6中左图所示,转子的d轴定向于150度电角度,如图6中右图示意,本帖将在后面的讨论中统一把d轴标在S极上。

图 6

将编码器Z信号对齐在转子定向电流经V入U出的电机的定向点处,即将Z信号对齐于电机的-30度电角度,对齐后旋转电机轴,可见UV线反电势波形在 Z 信号处由低到高过零,如图3中 -30 度电角度处和图4中 Z 点处所示。将将编码器Z信号对齐在转子定向电流经U入V出的电机的定向点处,即将Z信号对齐于电机的150度电角度处,对齐后旋转电机轴,可见UV线反电势波形在 Z 信号处由高到低过零,如图3中150度电角度处和图4中 Z‘ 点处所示。 可见相位对齐后,两台电机的电角度相位刚好互错180度。

以图2中电角度0点对应的相电流施加于对齐方式如图5所示的对齐到-30度电角度(V入U出定向)的电机的定子绕组,经矢量变换得到的Iq电流矢量的方向处于q轴的负方向,如图7所示,这一点必须引起注意!

图 7

由于此时定子绕组产生的电场矢量方向在逆时针方向正交于转子永场矢量方向,因而会吸引转子沿逆时针旋转,由此可见,当电机的电角度增加方向如图2和图1约定的那样逆时针增长,则给对齐方式如图5所示对齐到-30度电角度(V入U出定向)的电机施加相序关系如图2所示的三相电流波形时,电机的转动方向将顺着电角度的增量方向逆时针旋转。

同样,以图2中电角度0点对应的三相电流施加于施加于对齐方式如图6所示的对齐到150度电角度(U入V出定向)的电机的定子绕组,虽然经矢量变换得到的Iq电流矢量的方向仍旧处于q轴的负方向,但此时转子的真实q轴却位于矢量变换计算所用的q轴的反方向上,如图8所示,位于180度电角度方向上,即图中所示的D‘ 方向。

图 8

此时定子绕组产生的电场矢量方向在顺时针方向正交于转子永场矢量方向,因而会吸引转子沿顺时针旋转。由此可见,当电机的电角度增加方向逆时针增长,以图2所示的三相电流波形施加于对齐方式如图6所示的对齐到150度电角度(U入V出定向)的电机,电机的转动方向不是沿着电角度的增量方向逆时针旋转,而是会和电角度的增加方向相反,即顺时针旋转。

2. 给定电流相序错位180度电机旋转方向互反

如果将图2所示的三相电流在幅值上直接取反,则可以得到如图9所示的三相电流相序。对比图2和图9可知,两图中的三相电流相序的领先滞后关系完全一致,但在三相电流波形的幅值上,图9与图2恰好互反,而在相位上图9中的波形相序等价于图2中以180度电角度为起点的相序循环,也就是说图9和图2中的三相电流波形恰好在相位上互差了180度。

图 9

以图9所示的三相电流相序中电角度0点对应的三相电流施加于对齐方式如图5所示的对齐到-30度电角度(V入U出定向)的电机的定子绕组,经矢量变换得到的Iq电流的方向处于q轴的正方向,如图10所示:

图 10

此时定子电磁矢量方向在顺时针方向正交于转子永磁矢量,会吸引转子朝着顺时针方向旋转。由于图9所示的电流相序映射到图10中对应的电机电角度时,其电角度依然是沿着逆时针方向增加,在此种情况下,电机的转动方向却是逆着电角度的增加方向,即顺时针旋转。

由于图2和图9两图中的三相电流相序的领先滞后关系完全一致,但是两者的三相电流波形相位上互差了180度,施加于对齐方式相同的电机或者同一台电机时,会导致电机的旋转方向也恰好互反,正如图7和图10所示意的那样。

3. 电流采样方向颠倒未必会引起电机旋转方向变化

目前在伺服驱动器设计中广泛采用磁平衡式霍尔元件或者毫欧级大功率精密电阻作为电流传感器,此类传感器的电流采样方向搞反了会直接影响绕组相电流瞬时反馈值的正负方向,正如图2和图9中标识的相同电角度处的电流值的正负互反关系所表示的那样,并进而造成三相连续反馈电流波形在相位上互差180度,不过并不会影响三相电流相序间的领先滞后关系。

在矢量变换环节,由于相电流反馈值符号翻转,会造成Iq和Id电流的符号反转,为实现Iq和Id电流的负反馈闭环控制,就必须在Iq和Id反馈电流与指令电流的符号上寻求统一。

例如,以图2中所示相序的三相电流施加到如图5所示的对齐到-30度电角度(V入U出定向)的电机上,电机会逆时针方向旋转。如果电流采样方向与电流流向一致,则经过矢量变换后得到的Iq反馈电流矢量始终处于q轴的负方向,如图7所示,也就是Iq反馈电流为负值;如果电流采样方向与电流流向不一致,则经过矢量变换后得到的Iq反馈电流矢量会始终处于q轴的正方向,可参看图10中所示的那样,即Iq电流为正值。

在上述情况下,为取得指令电流符号与反馈电流符号的一致,须将电流采样方向与电流流向一致情况下的反馈电流在符号上取反,而电流采样方向与电流流向不一致情况下的反馈电流则可以直接使用,无需在符号上取反。在这两种情况下,给定正电流指令,电机都会沿逆时针方向旋转。

因此,电流采样方向与电流流向颠倒时,虽然反馈电流波形会在总体相位上错位180度,但实际施加给电机的电磁矢量还是一样的,因此只要在算法上妥善处置Iq和Id反馈电流的符号,保持反馈电流与指令电流的符号相一致,就不会影响电机的实际旋转方向。

总结

影响电机旋转方向与电机电角度增加方向间关系的因素有:

1. 电机电角度对齐方式导致的电角度相位反转;
2. 电机驱动电流相序的相位反转;

需要注意的是驱动器的电流采样方向反转,也就是反馈电流相序反转未必会引起电机旋转方向变化。

以上是本人关于电机旋转方向与电机电角度增加方向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因素的一点看法和体会,一方面可以起到帮助自己整理思路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希望与业内同行共同切磋探讨。

(2009.11.10 初稿)

(2009.11.11 初步完成文字整理)

(2009.11.12~14 调整文字章节,补充图例,修正第“3” 小节的观点和结论)

(2009.12.7~10 调整定向电流和定向角度之间的关系,修正相关图例)

(201.11.3 由网友“柯可1”在360doc的收藏中找到原帖丢失内容,特此致谢!)

网友A:
受教了,由衷佩服波恩大哥

楼主:
始疑发自业内同行,尝惑于己心,自惑得解,不敢私藏,故公之于众。

楼主:
此帖自11.11开帖,经过几天来的文字和章节调整,图例制作和补充,观点和结论的修正(主要体现于“3” 小节),终于完稿了,在此感谢与此帖内容有关的业内同仁和项目组同事!

楼主:
忽见此帖加精,就自作主张代表与此帖内容有关的业内同仁和项目组同事就此恭贺一把!

网友B:
看了两遍,还是一知半解,我也需要好好研究一番,虽然我不是研发人员,呵呵,不过对这些我总觉得搞透彻了很爽!多谢大师此文!

楼主:
是啊!以前在电角度问题上也是每每一分析就觉得清楚,往往一搁下又觉得糊涂!正所谓屡试不爽,屡试屡爽。所以才下决心整理出来,觉得于己于人都有益处。

网友C:
曾经听海德汉工程师讲,如果编码器精度不高,(或者永磁体的精度与均匀性不高),会引起电机发烫及抖动,是否也是电角度的偏差引起的,请波恩也分析一下。

楼主:
编码器的精度一般不至于影响到电角度,目前永磁交流伺服电机的电流控制精度仅仅能达到优于1%的程度,因此对矢量控制的角分辨率要求就没必要太高,所以个人以为只要编码器做得不至于太差,还不至于影响电角度。

换个思路,编码器的精度差,虽然对电角度和矢量控制影响有限,但是会严重影响速度和位置外环的控制精度,引发外环控制的抖动,进而造成电流内环的波动,引起电机发热和抖动。

磁体不均匀对电机抖动和发热的贡献在于引入了额外的力矩波动,伺服要匀速运行,就必须克服力矩波动,施加额外的补偿电流,造成不必要的铜损,其中的谐波成份还会引起额外的铁损。

网友C:
谢谢波恩,受益匪浅。

楼主:
以己之长,补人之短! 这是本人行走职场的行事原则,应该也符合论坛的互助精神吧!

楼主:
重要更正:在进行编码器相位和电机转子磁极相位对齐操作,即电角度相位对齐操作时,通过向定子线圈注入直流电使转子定向,然后调整编码器的零位或记录零位偏置是业内通行的一种十分简便的操作方法。

长期以来,本人一直想当然地认为,定子线圈注入电流“U入V出”,将编码器Z信号对齐到平衡位置时,Z信号即对齐于-30度电角度。同样地,定子线圈注入电流“U入VW出”,将编码器Z信号对齐到平衡位置时,Z信号即对齐于电角度0度。

然而最近的测试结果表明,上述观点存在错误!其实这一点,一位业内朋友曾质疑并指出:当注入电流为“U入V出”时,感觉编码器的零位不是对齐到-30度电角度,而是需要再错位180度。对此,本人一直未能深入领会,直到本帖于上个月成稿时,仍在坚持着那个想当然的错误观点。

近期,通过对某进口机型的测试发现,逆时针旋转电机轴,其编码器的Z信号和U相信号的上升沿对齐于电机U相反电势波形由低到高的过零点处,也就是通常认为的电角度0点。向其定子绕组注入“U入VW出”的转子定向电流时,Z信号和U相信号的跳变沿并未出现在转子定向的平衡位置处,而注入“VW入U出”的转子定向电流后,Z信号和U相信号的跳变沿才终于出现在转子定向的平衡位置处。

此结果表明,向定子绕组注入“VW入U出”的电流,转子磁极定向于电角度0度;“U入VW出”,则定向于180度;两者恰恰错位180度。同理, “V入U出”定向于-30度,“U入V出”则定向于150度,两者注入电流方向相反,对齐后的电角度相位也恰好反转180度。

特此更正! 帖子中的相关错误,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引申错误有待进一步修正!

网友D:
这样看起来的话,错位180度就不存在,非常好! 方便理解! 波恩大侠实在让人佩服!

楼主:
在此请“南海一舟”接受本人最为诚挚的谢意!

也对自己过去传播想当然的错误观点而向大伙儿致歉!希望没把大伙都带进沟里……   汗!

网友D:
波恩大侠过奖了,其实我当时也是一知半解,只是隐约觉得难以理解罢了,而且我水平有限,不能从理论上去很好的解释。

我后面自己形成的认识是以驱动端的角度(d轴为N极)看待这个问题,U+、V-把转子N极定位在合成磁场的方向(-30度的位置)。反电势的零相位相当于驱动端的180度, 这样本质上看来跟波恩先生的解释是吻合的, 但可能不太方便理解. 与波恩先生一席讨论胜读十年书啊!

楼主(2009-12-10):
呵呵!那就都不要过谦了。以前也很不理解为什么按电角度增加方向,即逆时针方向,施加驱动电流矢量,电机何以会顺时针旋转,经过这番思考和讨论,终于理顺了!

楼主:
继2009-12-05帖出重要更正声明后, 原帖的修正和调整工作终于完成了!

网友E:
谢谢你,我懂得了很多东西

网友F:
有心人啊

网友G(2010-03-11):
太好了太有才了

十分感谢

楼主:
建议楼上这位朋友不要把原帖在21和23楼中大篇幅引用。

网友H(2010-06-06):
呵呵,好像也不是很复杂。

网友I(2010-08-19):
谢谢了!讲解的非常透彻!

网友J(2011-03-08):
楼主大哥,我很好奇您所谓的“智能”驱动器,智能在什么地方?是能自动识别出电机的参数吗?

楼主:
?!

通查本帖,“智能”2字只在楼上的回帖中出现过2次!

网友K:
有没有成熟伺服驱动技术及人才,我司欲引进并组织生产。合作方式灵活

网友L:
学习了,非常谢谢波恩老师!

网友M:
波恩先生,你好!首先在此对你表示感谢和敬意。

我有一些关于角度的疑问,在此提出来跟你探讨一下:
1 首先上图1里面说的,电流流入才是正方向,这个跟很多论文上说的是一样的,这个应该是对的,电流是正方向的话,如图1中电流ia,产生的磁场方向向外
2 但是在图5中,左图的电流ib是流入的,应该为正,那磁场方向应该是在120度的位置,不应该在300度位置。同样的,电流ia是流出那磁场的位置应该在180度处。因此合成磁场应该在150度处,不应该在330度处。合成磁场的方向应该是从330度处指向150度处,与图中方面相反。
对此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其实定子产生的磁场应该是像我们地球磁场一样,是个大磁场,而转子就像我们地球上的指南针一样。地磁场线是从南向北的,而指南针是指向北的,即指南的N极指向北。其实指南针自身的磁场是从指南针的N到S的,指南针的磁场方向与地磁场方向相反,它本身对在地磁场有一个抵消的作用,这有点像lun茨定理的感觉。 现在回到我们电机上:如上图5所示,合成磁场的方向应该是从330度处指向150度处,而转子的N极应该指向150处,图上转子位置是对的,只是合成磁场方向错了。
3 还有一点就是d轴的位置问题。一般我见到的教科书上说的,d轴都是在N极,没有说在S极,难道书上都错了吗,不信你们随便找本书都是这样画的。所以我自己觉得,转子定向电流是V(b)入U(a)出,如图5中左图所示,转子的d轴定向于 150度电角度。
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写出来和波恩先生讨论一下,同时也希望广大网友们指正一下!

楼主:
有争议实践好事!当初发此贴,也恰恰是在与业内朋友的观点冲突中有感而发的!

1. 电流流入方向为正,这是对像电动这样的用电器的电流正方向的公认定义,没有任何问题。

2.这一点确为本帖与教科书的差别,关于这一差别的产生原因和理解、应用,“南海一舟”已经在“15楼”有所表述,请参考。

指南针本身就是一个磁体,磁体内部的磁力线由S极指向N极,外部的磁力线由N极指向S,正如楼上所言,地磁场的磁力线方向为从南向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大磁体,N极在地球的南极方向,S极在地球的北极方向,因而在地球的内部,磁力线方向由北指向南,而在地球的表面,磁力线方向则由南指向北,这就是地磁场的磁力线方向。处于地磁场中的指南针,其内部从S指向N的磁力线方向必须与地磁场的磁力线方向保持一致,才能保持稳定的磁势能为零的平衡态,这一点与楼上的理解有所出入。

3.没错!书上讲的d轴都在N极上,与本帖恰好相反。

在与“南海一舟”的邮件交流中,“南海一舟”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以反电势相序定电角度起始点,是从发电机的角度看待电动机,而电动机的电流正方向是流入为正,流出为负,发电机的电流正方向恰恰是流出为正,流入为负。两者刚好相反,因而从发电机的角度看待电动机,定出来的d轴方向就会反转180度,这也许正是书上讲的d轴都在N极上,而本帖谈的d轴落在S极上,彼此间互差180度的缘故。

不过本帖的初衷在于实践和操作,并非与教科书比拼对错。如果本帖能够起到帮助网友更好地理解转子定向与电角度的关系,理解转子定向电流的方向与反电势波形相序的关系,理解电机旋转方向与电角度增加方向的关系就算达到目的了。如果因为与书上的观点不同,反而致使读者犯晕,本人谨表遗憾。

网友M(2011-06-16):
你好,请问,你在文中说:“有一段时间,自行安装编码器的两台试验电机在相同的程序控制下,转向却不同,开始只是觉得奇怪,后来就干脆将其当作“灵异”事件不了了之了。终于有一天,借机深究了一下这个貌似奇怪的问题。”

是指两台电机的编码器的位置安装相差了180度吗?

楼主:
是的!后来确认转子定向电流恰好通反了!一个是U入V出,一个是V入U出了。

网友N:
太佩服波恩的精神!执着、实事求是!

网友O:
波恩老师的东西真是专业啊,一时半会消化不了,还要多学习啊,不过好贴一定要顶啊.

网友P(2011-07-19):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定义了电流流入方向为正,为什么磁场方向是朝外的呢,电流产生了磁势,这两个方向应该是一样的,但是磁势和磁场方向的关系不是很明白,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P:
仿真了一下UVW采样波形互为的情况,的确如波恩老师所说。
有一事不明,文中提到“目前在伺服驱动器设计中广泛采用磁平衡式霍尔元件或者毫欧级大功率精密电阻作为电流传感器,此类传感器的电流采样方向搞反了会直接影响绕组相电流瞬时反馈值的正负方向”,在我的实际应用中,霍尔电流传感器是串在IGBT输出至电机接线端之间,按理说测得的电流应该与实际的电流是同相的吧,为何会搞反呢? 请指教,谢谢!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的验证!

至于“霍尔电流传感器是串在IGBT输出至电机接线端之间,按理说测得的电流应该与实际的电流是同相的吧,为何会搞反”的唯一原因就是穿线的正方向被人为搞反,或者后级放大电路对信号的反向放大。

网友P:
对:波恩

谢谢波恩老师的回答!

对于这个仿真结果,有一点我不是很明白,从仿真结果来看,最后IQ的正负取决于电角度为0时A相波形的相位(B,C依次之后120度),如果是sin(t),那么IQ就是负的,如果是sin(t+pi),那么IQ是正的,在实际操作中,我可以在程序中对反馈值取正或者取反,以保证电机正转(逆时针)时,IQ为正。

我的问题是,实际上电机在逆时针旋转时,当电角度从0 开始时,A相是从0开始降低到-1呢,还是从0开始上升到+1?

首先感谢楼上的验证!

至于“霍尔电流传感器是串在IGBT输出至电机接线端之间,按理说测得的电流应该与实际的电流是同相的吧,为何会搞反”的唯一原因就是穿线的正方向被人为搞反,或者后级放大电路对信号的反向放大。

楼主:
鉴于对电角度的定义,甚至对Q轴的定义,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尚有出入!

所以楼上的最新问题尚需经过分析和实测再下结论,不宜简单地下结论,建议基于实测结果对比分析。

网友P:
还有一个问题在34楼,估计波恩老师没有看见,请波恩老师指点一下。

定义了电流流入方向为正,为什么磁场方向是朝外的呢,电流产生了磁势,这两个方向应该是一样的,但是磁势和磁场方向的关系不是很明白

楼主:
电流流入方向为“正”,符合电动机的用电(器)特质。

磁场方向朝外,则是基于反电势的考虑,也就是从发电(机)特质出发的。

看看这下面个图也许能说明点问题,请注意线圈的旋向,另,图中d轴的极性,与教科书有出入的,这些都会影响反电势的波形和极性。

网友Q:
波恩老师,你好!想请教你一下,现在手头上PMSM 是4对级,旋变1对级,当旋变的零位出现时,驱动器反馈回来的角度是87.3度(估计应该是电角度),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不是零度呢? 目前手头上的旋变定转子表面都标有记号,定转子的这个记号对齐是不是意味着是旋变的零点呢? 谢谢!

网友Q:
波恩老师,你好!不明白你第3步  用伺服驱动器读取由旋变解析出来的与电角度相关的绝对位置值,这里这个绝对位置值是指什么呢?编码器安装角度? 这个安装角度又是怎么定义的呢? 谢谢!

V入,U出,将电机轴定向至一个平衡位置,由于此时电机轴已定向于电角度相位的-30度方向,那么在同步机矢量控制时就要加上30度,这样才能实现磁场定向控制。 是吗?谢谢!

如果利用驱动器内部的EEPROM等非易失性存储器,也可以存储旋变随机安装在电机轴上后实测的相位,具体方法如下:
1.将旋变随机安装在电机上,即固结旋变转轴与电机轴,以及旋变外壳与电机外壳;
2.用一个直流电源给电机的UV绕组通以小于额定电流的直流电,V入,U出,将电机轴定向至一个平衡位置;
3.用伺服驱动器读取由旋变解析出来的与电角度相关的绝对位置值,并存入驱动器内部记录电机电角度初始安装相位的EEPROM等非易失性存储器中;
4.对齐过程结束。

网友R(2011-10-25):
波恩老师的学术精神是我辈楷模!!!

楼主:
本帖原帖内容也丢失了很多,显然是此番改版的副作用表现之一,令本人颇为痛心!

但愿只是短暂的痛心,而不是长久的失望……

网友:
电角度与旋转方向的问题,我狗尾续貂一下:1) 电角度逆时针增加,电机就一定要逆时针转吗? 2) 在第1点中,电机顺时针转,如果确实需要电机逆时针旋转,方法一是在应用中修改应用参数满足需要,方法二是调换UVW的任意两相顺序,再更改编码器接线及初始位置角等。

网友:
抛砖引玉,我觉得没有必要把问题搞复杂了,要从实用角度来分析问题。通入电流方向不同,形成的磁通不同,至于定位后是N还是S并不重要。举个例子关系a=bxc,如果b的定义取反即-b,要维持上述关系,可以有两种选择:c的定义取反即-c、a定义不变; a定义取反即-a、c定义不变。至于哪种方法简单、便于实现,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网友:
波恩的方法原理上没问题,但我估计一般应用人员很难理解!研发人员有更加简捷的方法用于转子初始角定位等,拿到新电机后会很快给出初始相位角和接线图。

楼主:
帖子丢失内容已从360doc的网友收藏中全部恢复,在此感谢360doc的收藏者:柯可1

原帖丢失内容恢复自 360doc.com 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322/10/4122710_103432623.shtml

楼主:
原帖丢失内容恢复自 360doc.com 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322/10/4122710_103432623.shtml

网友S:
波恩师傅,谢谢您的帖子,长见识了

另外请教大家,图片1中转子的位置产生的相反电势,对应图片2中那个位置?

我感觉对应图片2中90度的位置,可是图2里面90度位置的abc的相电流产生的磁场与图片1转子磁场平行,根据另外一个帖子里说的FOC控制目的使初级线圈产生磁场和转子磁场垂直,矛盾,怎么解释?

——————

反过来说图片1转子那个位置,伺服让bc相通电,产生磁场矢量方向才垂直转子磁场,对应图片2中0度和180度的位置,可是又与FOC矛盾了。

楼主:
楼上看得很仔细!

图1的目的在于说明电角度的正方向,绕组电流的正方向,及其产生的各相电磁矢量分量的正方向,图中的通电方式与图中磁体所处方向并无本质关系,后面的图5和图6的左半部分也和这一点一样。

如果一定要深究图1的电流相位,假设Ib、Ic大小相等,则确实对应图2的90度位置。此时磁体位置处于定子U-VW通电后的转子定向态的顺从方位,而不是矢量驱动态的正交方位。

深究图1中磁体方位所能产生的反电势波形恐怕有难度,毕竟这样的示意图过于简略,很难从中分析流经各相的磁通及其变化。

网友S:
波恩师傅,抱歉,今天中班忙没来的急看贴,马上要下班了,准备明天画张图,您再帮忙看下

网友S:
刚画了一个示意图,没法上传,我想用图片表达,图1里面的转子磁极方向和线圈磁场方向相互作用力不是垂直的时候最大,而是顺从状态,也就是两者平行的时候出力最大,正交方向反而是作用力最小的,因为磁极越靠近磁极 磁力线越密,作用力越大,而垂直状态时磁力线最疏,作用力最小

网友S:
呵呵,不好意思,明知道自己说的不对,但知识面有限,无法找到答案。不过刚才突然想到,图1那个磁场,看似不同位置强度不同,可是实际电机里面磁条很密,顺从位置和正交位置磁极强度都一样。那么顺从位置转子的力矩是1+0+1+0的话,顺从位置就是1.414/2+1.414/2+1.414/2+1.414/2=2.828,所以还是正交位置的作用力大。不知道这个解释对不对

网友S:
波恩师傅,自从看到你的帖子就一直在寻思最大出力位置和FOC的相电流相反电势同波形,不可理解!

————

刚才灵光一闪。图1,如果伺服器 驱动转子转动,取转子在竖直的瞬间位置分析,根据foc正交,线圈磁场矢量应该水平方向,定子电流应该是ia=ib+ic(且ib=ic),相电流对应图2的90度位置,此时瞬间a线圈的磁通量是0(原来以为磁通量是零,感应电势也是零了),刚想起高中学的感应电压是衡量单位时间内磁通量的变化量,而此时a线圈磁通量变化量是一个周期内最大的(磁通量过零点的斜率最大),所以a的感应电势也最大,即反电势对应图片2的90度位置,而b和c线圈一个磁通量减少,一个增大,而一个是n极另外一个是s极,所以负负得正(相反方向运动切割磁力线产生的电流相反。相反磁场方向被导线同方向运动切割产生的电流方向相反),最后还是同向的负的感应电势,也对应图2 的90度的位置。

————————

最近刚好在找 校正 电角度和编码器的资料,帮了我大忙,长了很多知识,再次谢谢波恩师傅无私奉献的好贴

网友S:
波恩师傅,您好,问下帖子里面好看的示意图片是用什么软件画的?CAD?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是一对极的带uvw信号的增量编码器,在伺服器上电对电机自锁的时候,电机应该有一个正负30度角度的转动,4对极的电机应该有正负7.5度得转动,可是我接触过的数控设备(增量的),上电时感觉各个轴都没有动。

网友T:
迷迷糊糊的,我以前也是这样,不懂,现在还是不太懂,悲剧,好好学习!

楼主:
帖子里的图都是用word画的。

UVW的分割度是±30度,但编码器的反馈通常远高于此,比如国内常用的2500线(4倍频后10000),因而定位会以±1个编码器反馈分辨率为抖动量,肉眼或手感就很难分辨了!

“2011-11-05 21:04:35 58楼” 关于反电势与磁体的角度关系的分析大致正确,需要注意的是,绕组和磁路结构不同时,情况也有所不同,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2011-11-05 18:xx:xx  56楼,57楼”关于电磁场与永磁场的作用力问题,需理解:定位态,磁力线完全顺从,磁势能最小,因而作用力最小;FOC驱动态,磁力线正交,磁势能最大,因而作用力最大。

网友S:
波恩师傅,谢谢

“UVW的分割度是±30度,但编码器的反馈通常远高于此,比如国内常用的2500线(4倍频后10000),因而定位会以±1个编码器反馈分辨率为抖动量,肉眼或手感就很难分辨了! ”
不是的,之前看过您的一个回帖,帖子里说了一个意思:伺服器上电使能电机自锁时,伺服器根据uvw信号的状态来判断转子在那个区域,然后以此分区的中间位置的相位,对定子通电使转子锁住,所以转子会有正负30度的转动(2极电机)

网友S: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10/2008100512121600001-3.shtml#replyea

第120楼

1.“关于增量型编码器伺服电机上电初始运行寻找转子位置的实现方法”———按本贴一开始讲的带换相信号的增量编码器的相位对齐方式对齐后,UVW相位信号的6种状态组合可以将360度电角度区间等分为6份,每分对应60度,因此只要在驱动器上电伊始,读出UVW的状态组合,就可以确定当前处于哪一个60度区间内,此后先按区间中点的电角度启动运行,此时电角度的误差为±30度,运行过程中检测UVW信号和Z信号,越过UVW的任意一个沿时,就可以获得相对准确的电角度,Z信号出现后,就可以确定精确的电角度了。这个方法的优点是可以直接启动运行,不必先动动电机;缺点是启动伊始,UVW的沿或Z信号没来时,电角度不准,理论最大误差可达±30度,电机出力偏小。

麻烦波恩师傅给详细讲解下伺服器上电电机自锁过程的动作步骤(相位不对如何保证转子不动的)。

另外不敢想word能做这么漂亮的图片,方便的话发些word格式的例图学习下,lnhv013710@163.com,谢谢

楼主:
看来楼上的疑惑在于“相位不对如何保证转子不动”。

首先,依靠UVW信号进行相位初始化,初始相位的准确度仅能达到±30度左右,依靠这样的初试相位完全可以进行矢量控制,只不过正交误差也在±30度,此时以Id=0的矢量控制方法驱动电机,实际的Id并不为零,最大可能达到±0.5倍的目标Iq,同时实际的Iq也会有所降低,最多降到0.866倍的目标Iq。不过电机的电流闭环不会受到影响,转动起来也不会有问题。因而外环的速度和位置闭环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此时驱动器如果工作在位置模式,且原地定位,一样可以锁轴,锁轴的空载误差原则上还是±1编码器分辨率,不会受到±30度相位误差的影响。

网友S:
以我的水平能够了解这么多已经到了极限。虽然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细节,但是对于我目前的工作已经足够了,再次感谢波恩师傅的无私帮助,谢谢。

波恩师傅麻烦给推荐下图文并茂的,公式比较少的,伺服的书籍。还有那些word格式的例图,呵呵

楼主:
推荐沈阳工大郭庆鼎老师的《现代永磁电动机交流伺服系统》电力出版社

网友S:
收到,太好了,谢谢!!!

网友S:
波恩师傅
出现问题了,请帮忙看下
看了你的帖子,胆子大了,淘宝上买了个国产伺服器和二手松下电机,但是技术还不行搞不定啊,郁闷!

伺服器型号:德欧 DO-1000B,支持原厂很多电机从0.5kw-2.6kw。(支持编码器自动找 电原点 功能)
二手电机型号是松下 MSM252,法兰盘100mm,2kw,额定电流15.9安,内阻约0.4欧姆,四对极3000转,买的瑞普2500编码器带uvw信号

伺服器里面电机的参数设置的用原厂130电机,功率2.4kw,额定电流9安,四对极3000转,2500编码器。内阻为0.776欧姆。

伺服器和二手松下电机还有编码器连接,上电可以自锁,编码器找原点功能执行后,电机顺时针转一下,然后报警过电流。
伺服器还有一个电机开环运行模式,执行后电机慢速顺时针旋转。
咨询伺服其原厂的人只是说电机没事,而是编码器接线有问题,但是我核对过好几遍,接线是没有问题的。
我感觉报警过流是电机不匹配,伺服器设置的标准的原厂130电机的参数9安,0.776欧姆,和实际连接的松下电机差的太多。
波恩师傅,我很迷茫,帮我找下报警过流的问题
电机是空载的!

网友S:
补充:编码器接线是按照伺服器说明书和编码器说明书一一对应连接的。连接后测得u+u-之间的电压是正负2.8伏,编码器只连接5v电源后测得u+u-之间的电压是+3.6伏,-4.5伏。

楼主:
问问驱动器的原厂技术支持,编码器AB信号的领先滞后关系与电机旋转方向之间有没有约定?

网友S:
还没来得急问,不过a和b接线试着全倒换了一遍也不行哦

网友S(2011-12-05):
再次感谢波恩师傅

我的松下电机配国产伺服器让厂家帮忙搞定了,他们说只是将电机动力线的uvw接线改为uwv就好了。奇怪啊

网友S:
为什么奇怪?

因为在我手里的时候开环让电机转动时,电机是顺时针转的(面对电机轴的方向),这个转向跟论坛您的帖子核对过,应该是正确的转向,所以当时也没有考虑uvw动力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
楼上所述现象与帖子《伺服电机UVW动力线相序接错,何以导致飞车? [原创] 》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09/2008091217213900001-1.shtml 中所述的因电角度反转儿导致锁死的3种情况相似。

至于为什么开环可转也是不解……

网友U:
看了帖子,貌似理解了,可又有些不理解?基础特薄弱,问题有些多哈,

1.图5中,转子的定向电流从定子绕组的V流入,U流出,就是说V>0,U<0,为什么矢量合成后的方向是d轴的方向?怎么不是q轴的方向按照图7和图8也都是定子绕组的矢量合成的结果,但却是q轴的方向

2.按照图2电角度的0点对应的三相电流施加对齐到-30°的电角度时候,图2中的V<0,W>0,按照我的理解图7中V应该是流出,W应该是流入的呀,为何合成电流的方向会到270°,按照前面图的理解我怎么能理解合成电路应该是90°呢?按照我的理解的话电机就成顺时针旋转了

3.图8中的N、S极就是直接推导过来的吧。另外对图8的理解同图7,合成电流也在90°上,帖子中的D’应该是d轴的方向吧,写成“但此时转子的真实q轴却位于矢量变换计算所用的q轴的反方向上

4.自己试验中遇到的问题

一台电机用旋转变压器测位置,机械位置从电机的轴端看过去是顺时针增加,则按照机械角度与电角度的关系,电角度也是顺时针增加,在开环运行该电机时,电机也是顺时针旋转,故认定电机的定子UVW按顺时针放置,在做闭环控制的时候认为电机的正方向也应该是顺时针旋转,故电机的机械零点与旋变的零点之间的位置差控制的时候也应保证电机是顺时针旋转,并且用矢量控制的时候给定最大电流,电流反馈经矢量控制后反馈的值也应该最大。

问题:如果电机顺时针旋转,则电角度是在顺时针增加,但是d轴与a轴的夹角如果就是电角度的话,则顺时针旋转的电机电角度应该减少,这时候的电角度的选取是否需要取负值呢?或者取360°-P*MechThetaP是极对数,MechTheta是旋变测出的电机的机械位置加上对齐时候的校正角度)?如果电角度的选取仅仅是P*MechTheta,电机能顺时针运行,如果取360°-P*MechTheta,则电机不走,对于此现象,不是很理解

那么按照电机的电角度增加的方向是否就是电机旋转的正方向呢?对于电角度逆时针旋转的电机来说感觉比较容易理解,实验过程中也不曾出现该问题。

发现了此贴特向恩波请教,谢谢

楼主:
1. 请参照帖子一开始关于:流经电机绕组的相电流的正方向、相电流矢量的正方向、以及电机电角度的增加方向的定义。

2.这个问题确实有点儿倒来倒去的感觉,前一问“1” 搞清楚了,这个问题也会清楚。

3.还是一个正方向的问题,需明确电角度的增加方向与反馈增加方向的关系。按照楼上的实验现象看:

电角度的选取仅仅是P*MechTheta,电机能顺时针运行”说明电机的电角度增加方向与电机的转向相适应,矢量控制的正交性不随电机轴的转动而变化,即得以保持。请注意:这里说的是相适应而不是简单的相同。

“如果取360°-P*MechTheta,则电机不走”说明电机的电角度增加方向与电机的转向相悖,因而矢量控制的正交性随着电机轴的转动而改变,电磁场与永磁场的正交性不仅得不到保持,而且持续变差,直到出力归零,电机轴进入定向位而“锁死”。

网友U:
引用 网友V:
请参照帖子一开始关于:流经电机绕组的相电流的正方向、相电流矢量的正方向、以及电机电角度的增加方向的定义。 2.这个问题确实有点儿倒来倒去的感觉,前一问“1” 搞清楚了,这个问题也会清楚。3.还是一个正方向的问题,需明确电角度的增加方向与反馈增加方向的关系。按照楼上的实验现象看:“电角度的选取仅仅是P*MechTheta,电机能顺时针运行”说明电机的电角度增加方向与电机的转向相适应,矢量控制的正交性不随电机轴的转动而变化,即得以保持。请注意:这里说的是相适应而不是简单的相同。“如果取360°-P*MechTheta,则电机不走”说明电机的电角度增加方向与电机的转向相悖,因而矢量控制的正交性随着电机轴的转动而改变,电磁场与永磁场的正交性不仅得不到保持,而且持续变差,直到出力归零,电机轴进入定向位而“锁死”。

恩,刚才又仔细看了下正方向的规定,就是说

1.图5和图6不是电流矢量的合成,只是转子对齐确定d轴的

2.图7和图8是根据定子绕组的电流确定的合成磁场的方向

3.相电流合成磁场的方向等同于Iq电流矢量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但是图8中的270°是q轴电流矢量方向,怎么会变到180°的D’上呢?帖子中“但此时转子的真实q轴却位于矢量变换计算所用的q轴的反方向上”,按照图8q轴的反方向还是在270°上啊

不好意思,学的太菜了,理解起来有些难度

实验中电角度增加的方向与反馈回来增加的方向应该取一致是吧,只是我的旋变解出来的机械角度(电角度是P*MechTheta)是顺时针增加,与帖子中的逆时针增加是相反的,我一直以为电机从轴上看顺时针转的话电机的电角度应该是减小的,所以才有了我理解取360°-P*MechTheta,实际上不该这样取是吧,总之我自己把自己给绕进去了。

楼主:
图8中,d轴是在U入V出的转子定向方式下获得的d轴名义方向,而D‘轴是以S极为d轴的实际d轴所在方向,这两个方向互差180度。

但此时转子的真实q轴却位于矢量变换计算所用的q轴的反方向上”———当时笔误了,应该修改为“但此时转子的真实d轴却位于矢量变换计算所用的d轴的反方向上”。

电角度增加方向不一定要和反馈增加方向一致。只要事先理清楚电角度的正方向即可。

网友W(2012-04-02):
学习中 膜拜之极,我不过还是没把一伺服电机零位调好,一时还理解不了

网友W:
老师辛苦,能否指点下,我手里有些杭州英迈克的伺服驱动和电机,驱动坏了,电机是好的,我想用起来,用迈信驱动直接接线-飞车、报过载(码盘接线确定没问题),后听说是编码器零位不一样,后来就尝试调整 不成功 先谢谢了

楼主:
请问,你讲的顺时钟和逆时针是从哪个角度讲的????面对电机轴还是面对电机尾部(一般UVW出线的位置)

网友X(2014-11-29):
把一只搞不懂的东西弄明白了,感谢波恩大神

网友Y(2019-07-17):
波恩老师的学术精神是我辈楷模!!!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