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驱动

楼主(2009-11-10):
发现基本上变频器IGBT驱动的电源部分,上桥的功率都设计的比下桥大,为什么?请哪位高手详细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变频器上桥的电源都是独立供电,下桥三相共用一个电源

楼主:
下桥独立供电的大机器也一样,这应该不是原因。按理说上下桥是一样的IGBT,开通和关断的电压一样,驱动时等效的结电容量也应该一样呀?

楼主:
自己顶起来等“高手”

网友B:
三菱变频哭e700驱动那里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