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士常见故障

楼主(2009-11-10):
本人维修丹佛士多年,经验分享。

2800系列:err6 err8(欠压)多为模块后面p下一串电阻断路

err15(+-15v故障)多为缺+15v,lm317坏

err16(短路)检查驱动线路

5000系列:err6 err8(欠压)多为模块后面p下一串电阻断路 (同理)

alarm13(过电流)检查驱动线路及电流检测

alarm14(接地故障)霍尔元件坏(黑黑的方型的)

愿与工控的同行多多交流。

陈工 qq:43206509

网友A(2011-05-20):
我的220V2.2KW 2800变频器 Err15 电路板没有LM317

网友B:
我们公司有好几台丹佛斯变频器都是一送电就显示接地故障请问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C:
5000系列的接地故障好多是因为取样电阻板出问题

网友D(2014-09-23):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有好几台丹佛斯变频器都是一送电就显示接地故障请...

2900的一般ALARM14是模块问题。5000的ALARM14一般是电流传感器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220V2.2KW 2800变频器 Err15 电...

ERR15都是正负15V那里有问题。朝那方向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