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的注释问题。

楼主(2009-11-11):
我们新建的项目是进口设备,当然也是老外编程控制。我们用了SIEMENS 的PLC ,但老外的编程环境是英文系统,而我们用的是中文系统,拷贝老外的程序无法再我们的系统中用S7 V5.4打开,现在我把PLC内的硬件配置和程序下载到我的电脑中,可所有的注释是没有的,我把老外的符号表里的注释可以导入到我的电脑中,可老外在数据块里的注释怎么也弄不到我的电脑里,请高手指教啊。谢谢了!

网友A:
请你家老外把他的程序的项目属性更改为其他语种也可以开启,然后复制给你。

Regards

网友B:
没有自己试过。将老外的项目中的DB直接拷贝到你的项目中也不行嘛?

楼主:
我的中文系统没法打开老外的程序,根本不能拷贝。不过现在我知道了,可以通过源文件把数据块的注释导入中文系统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