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如何限制PLC运行时间

楼主(2009-11-11):
OMRON plc如何限制PLC运行时间

网友A:
貌似楼主想“黑”一下客户?一般的做法我们可以利用PLC的系统时间做对比,到了你想停机的时间你就可以做动作,比如停止输出,停止程序扫描,停止PLC之间数据交换等等,不过在做这个之前一定要考虑到停机带来的危险,否则你要承担责任的。

网友B:
找到内部日历DM地址,然后进行比较,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