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综自动检测计数控制装置的研制

楼主(2009-11-11):
钢丝综自动检测计数控制装置的研制

杨光银

(宁波泰索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余姚 315400)

摘 要:利用近代光纤检测技术、微电脑控制技术和汽缸驱动机构,研制钢丝综生产过程中的定量计数检测和控制设备,填补钢丝综制造行业尚无自动定量计数控制装置的空白,以此提高钢丝综生产劳动效率和工艺过程控制自动化水平

关键词:光纤传感 光电放大 电脑编程 自动计数 汽缸驱动 定量控制

一. 钢丝综制造行业计数控制技术现状
钢丝综一般直径在0.2mm~1.2mm,这种小型纺织器材,在制造过程中,需要对钢丝综成品进行定量计数和包装控制,一直以来,制造设备(即钢丝综成型车)都没有正规的配置任何计数控制设备,即便是个别企业配备了计数装置,也是利用传送机构的齿轮驱动机械式计数器,不仅是精度非常低,可靠性差,而且也解决不了机器及传动齿轮空转的计数问题,事实上根本不能够起到计数器的作用。加上锡包覆钢丝综生产过程中需要添加盐酸作为助焊剂,盐酸在400℃左右的锡缸里被蒸发,车间里酸雾对成型车设备腐蚀非常厉害,同样会严重损坏计数装置的机械结构,也是机械计数装置无法使用的一个主要原因。
目前,无论是尼龙包覆钢丝综或是锡包覆钢丝综的生产企业,大多数采用称重比较法进行产品的定量计数和包装控制。方法是用架盘天平称取(比如1000根为包装单位)一把钢丝综的重量,作为标准样品,其他产品放在架盘天平上和样品进行比较,架盘天平指针在平衡位置即判定为数量合格。但是,钢丝综在进行锡包覆或尼龙包覆过程中,由于工艺控制技术水平关系,包覆层厚度差异很大,而且批号不同,存在厚度差异也不同,因此,同样根数的产品,重量差异就比较大,这就严重影响到产品根数的计数准确度。也可以说,用这种称量比较法检验钢丝综产品的根数其结果是,误差大,劳动效率低。
二. 自动检测和定量控制装置研制方案
针对国内钢丝综制造过程中的产品定量包装及计数控制问题,本方案提出一种钢丝综自动检测计数控制装置,不仅可以准确的对钢丝综产品进行自动的检测和计数控制,而且,这种计数控制装置的光纤检测技术手段,采用了国际上技术水平比较领先的直径为0.25mm的细光纤封装制成的螺杆式光纤检测头,使用寿命长,灵敏度和可靠性高,性能稳定。定量控制隔离机构采用的是抗扭汽缸驱动数满隔离挡板装置,动作灵活、准确、迅速,维护和操作使用都十分简单方便。计数控制的核心微电脑控制器,采用西门子小型控制器,可以根据不同机器速度进行参数设置,在不改变任何机械硬件前提下,只要简单编程就可以满足各种不同成型车的产品计数检测和控制要求。其自动检测计数控制装置原理图如图 1 。
图1中:1-成型车机架;2-支撑件;3-机器挡板;4-输送轨道;5-计数产品容器;6-螺杆式光纤检测头;7-固定螺母;8-光纤检测头安装支架;9-钢丝综产品;10-光纤放大器;11-微电脑控制器;12-讯响器;13-直流电源;14-电磁阀;15-压空气源;16-抗扭汽缸;17数满隔离挡板;18-复位按钮;19-光纤芯线;20-光纤保护层。

                                                                                                图1:钢丝综自动检测计数控制装置原理图
三. 工作原理及流程说明
如图1所示,经过钢丝综成型车加工成型的钢丝综产品(9)在输送轨道(4)上被连续输送,成型车机架(1)通过两侧的支撑件(2)连接机器挡板(3),将输送中的钢丝综产品(9)限定在预定的轨迹上,成型车机架(1)其中一侧的机器挡板(3)上固定有上下两个检测头安装支架(8),将带保护层(20)的光纤芯线(19)封装在螺杆式光纤检测头(6)的中心孔内,光纤芯线(19)一直延伸至凸出部位顶端,两个螺杆式光纤检测头(6),一个用作发射,一个用作接收,凸出部位相对距离保持在10mm~15mm分别用固定螺母(7)固定在上下两个检测头安装支架(8)上,两个螺杆式光纤检测头(6)的引出光纤线缆连接到光纤放大器(10)上,即构成了光纤传感器。光纤放大器(10)的的输出连接到微电脑控制器(11)的输入端,光纤放大器(10)和微电脑控制器(11)的电源由直流电源(13)提供。微电脑控制器(11)的复位输入端连接到复位按钮(18)用于人工复位控制,微电脑控制器(11)的输出,一路为数满信号输出,连接讯响器(12);另一路为数满控制输出信号,连接电磁阀(14),电磁阀(14)的气源由压空气源(15)提供,电磁阀(14)输出气源信号连接抗扭汽缸(16),数满隔离挡板(17)固定在抗扭汽缸(16)的输出轴上组成联动机构。正常生产时,数满隔离挡板(17)处于复位状态,钢丝综产品(9)被两个平行的同步输送轨道(4)连续输送,直到落入计数产品容器(5)中。
使用时,钢丝综产品(9)被输送轨道(4)连续输送,单个产品通过两个螺杆式光纤检测头(6)之间的间隙时接收光信号被阻隔一次,光纤放大器(10)输出一个信号被微电脑控制器(11)计一个数,逐个产品通过,被连续计数和累计,计数值达到设定值时,微电脑控制器(11)同时发出两路信号,一路信号保持自锁,让电磁阀(14)一直打开,压空气源(15)经过电磁阀(14)输出到抗扭汽缸(16),抗扭汽缸(16)驱动数满隔离挡板(17)延水平方向伸出30mm左右,将新一轮计数产品暂时阻隔并停留在数满隔离挡板(17)上。此时,另一路信号接通讯响器(12),讯响器(12)发出声光信号,提示操作人员立即将计数产品容器(5)中的钢丝综产品(9)进行包装处理。处理完毕,按动复位按钮(18),微电脑控制器(11)接收到复位信号,自锁释放并迅速切换电磁阀(14),使抗扭汽缸(16)带动数满隔离挡板(17)一起恢复原位,即完成一个计数单位的计数控制任务,同时进入下一轮计数流程。
四. 实施效果与前景
钢丝综自动检测计数控制装置的成功研制,填补了钢丝综制造设备建国以来尚无计数控制装置的空白,实现了直径0.10mm以上钢丝综以及各种不透明工件的准确检测和计数控制,取代了钢丝综制造行业传统落后的产品计数靠人工称量比对的控制手段和设备,使钢丝综产品的自动检测和定量计数控制技术装备水平产生了根本性转变。同时也大大提高了钢丝综产品检测计数的准确度、可靠性和劳动生产效率。同时推进了我国钢丝综制造行业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可以预测,该装置将作为一种新型钢丝综检测计数设备在未来几年里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

网友A(2010-01-22):
请加入QQ群:中国纺织电器(白羊)102535059

中国纺织电器(天平)100684244

中国纺织电器(金牛)72898080

那里总有你要找的纺织电器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