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一些概念问题,想请各位赐教

楼主(2009-11-11):
我记得伺服电机运行在位置模式,伺服电机的反馈脉冲和指令脉冲作为比较调节的,但伺服电机运行在速度模式(靠模拟量控制),那反馈脉冲如何比较?一个是脉冲量,一个事模拟量?

还有就是伺服使能如果没有的话,和伺服是完全断开的状态?如果用速度方式作为定位(就是只要遇到外部触发信号,伺服电机就停),是不是不能停使能?(因为停使能后,伺服电机会有惯性),还是不断使能,给给0V模拟量电压给伺服?

网友A:
在速度模式的事的时候   反馈脉冲检测的是它的脉冲密度(脉冲速度 )    和指令速度(模拟量)比较的。

速度方式下  进行定位  需要上位机控制   类似的运动控制器就是这种模式       检测到外部出发信号后  依据减速度停机。

如果 是遇到外部出发信号 伺服电机就停  那是极端情况  如遇到极限信号  伺服电机用极速停机(是不是允许的最大扭矩制动? )。 使能信号是  顾名思义  如果使能信号没有了  控制器放开电机    电机自由运转。

网友B:
如果用速度方式作为定位(就是只要遇到外部触发信号,伺服电机就停),是不是不能停使能?(因为停使能后,伺服电机会有惯性),还是不断使能,给给0V模拟量电压给伺服?
电机在高速运动中直接断使能,可能造成驱动器损坏。

只给0V电压通常也是不够了,可能有零飘,一般驱动器上会有单独有一个“0速锁定”的信号。

网友C:
如果以伺服工作在速度模式去用作定位,还不如直接选用变频器。

网友D: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情况,伺服电机工作在速度模式,用模拟调速,还想精确控制位置,不知道怎么办了。

用变频器不容易精确定位啊,速度也没有伺服那么低。

网友A:
不知道  哪方面的应用实例  需要这样控制   楼上的  能谈谈吗。。

网友B: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情况,伺服电机工作在速度模式,用模拟调速,还想精确控制位置

用控制器做位置闭环.

网友D:
回亚星

我单位想自制一台镗铣床,现己购买了一个镗铣动力头,镗轴和铣轴各采用一台27NM的伺服电机驱动,我没有接触过伺服系统,恳请大家帮助。

一,可以用手脉控制镗轴和铣轴前进后退,位置要在操作盘上显示。

二,镗轴和铣轴应互锁。

三,前进和后退时要能很方便的调速。

四,整个加工过程中的位置都可以显示。

五,不采用数控系统,优先选择驱动系统自带的功能实现,万不得己用PLC或单轴控制器。

六,成本低廉,操作简单,适合没有经过培训的员工操作。

题外话,我原想输入移动距离,用位置环的方式,到达设定距离自动停止并且在移动过程中实时方便的调速(就像在操作变频电机),也在论坛发过贴子,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如不用数控系统则无法实现这个功能,所以放弃了那个方案。

网友B:
"也在论坛发过贴子,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如不用数控系统则无法实现这个功能"

是这样么?

网友D:
回刘岩利版主,是的,也给伺服驱动及电机厂家打过电话,都要求安装数控系统。

网友C:
未必一定要用数控系统,PLC加HMI应该也可以搞定。

网友E:
一个PLC+HMI或者一套独立式的运动控制器应该都可以。

你这个又没有联动的要求,用脉冲控制就够了,有一些的脉冲输出的专用控制器应该很适合你。

网友F:
近期需要用到几台伺服系统,应用在圆网印刷行业

考虑到性价比、品牌、货期、稳定性、售后等因素,真的很费脑筋,没有很明确的方向

主要因为运动控制这块近年来没怎么做过了,尽管有关注但毕竟很难深入了解

我的问题如下,请波恩、刘岩利、沈阳老宋等专家不吝赐教:

1、台达A2系列的数据很吸引人的:速度环1K HZ,编码器分辨率20位,速度波动小于万分之一,可以内置canopen,-3000-+3000转的加减速时间10ms,单从数据上看,已经远远超过日系几大品牌了。请问用过的朋友多吗?是否真的如数据所说?稳定性到底怎样?

2、国产的伺服如广数控、东元、富田电机、登奇机电、南京埃斯顿、深圳众为兴、步科等,他们现在稳定性怎样?和日系和欧美伺服的差距到底有多大?核心技术是自己的还是多来自日本还是哪里?目前哪家的更好些?

3、我所知道的欧美品牌诸如西门子、施耐德(百格拉)、伦茨、博世力士乐、贝加莱、丹纳赫、AB、科比、包米勒、路斯特等,能否从行业性和通用伺服两个方面给分析下,在中国市场上哪家实力最强?性价比最优优势?最好能有个排名

4、总线控制的速度一定比模拟量比高速脉冲快吗?各个厂家伺服的专用总线和光纤通信这个速度应该没有问题的
但个人认为目前大多总线的底层都是RS485,即便DP、canopen可以做到1M以上,那不依旧是串行?不需要做轮询的程序吗?这样以来速度能够保证?

5、圆网印刷行业,PLC作为控制器可以胜任吗?哪种方式最好些(要考虑性价比)?

先谢谢了,请各位专家和业内的资深人士多多发表些看法

网友F:
不好意思,借楼主宝地,发一请教贴

今晚连续几次,无法成功发贴,主题贴

不知是什么原因

明天再发发看,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是工控网存心和我过不去了

工控网删过我的帖,我和他们叫板过,客服还特意打来电话游说我

NND ,唯利是图的工控网

再次感谢楼主!

同发CA800

网友G:
对:怒海孤鸿 关于

近期需要用到几台伺服系统,应用在圆网印刷行业

内容的回复:

圆网印刷:是纺机吗?我建议可以参考同类厂家的配置,参考展会机器配置,不过如果是纺机的,按我理解,对伺服系统要求不高,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C:
“怒海悲鸿”在12楼提出的问题过大,足够专业公司做一篇市场研究报告了,既然点名,本人就简要解答一下:

1.数据应该没有问题,不过安川Σ-V和松下A5的指标也不含糊。A2没有成套试用过,但感觉电机确实做得不错,尤其是相比于国内其他厂家;

2.广数、埃斯顿的伺服技术源自国内或者完全自主研发,登奇的技术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引进的西门子1FT5技术,不过已基本上具备自己消化吸收和再开发的能力了,东元的小型伺服电机与日本多摩川有某种渊源,步科的早期伺服产品是舶来品,众为兴和富田不了解,只听说据说福田的老板很强。国内伺服技术无论从电机还是驱动看,都与日系通用伺服存在一定差距,和广义的欧美产品目前几乎没有什么可比性。虽然登奇的电机也足以配套给西门子和海德汉,并大量出口欧洲。

3.单论伺服品牌本人欣赏力士乐和包米勒,其次是伦茨、科比,再次是西门子、施耐德,贝加莱长于控制而非伺服,而且其早期伺服OEM自Kollmorgen,AB涉足通用伺服较晚,不了解,丹纳赫、路斯特感觉没有太大的特色。性价比和排名本人没能力做,见谅!

4.总线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总线的优势不只在指令的传输速度,总线化可以解决模拟和脉冲接口解决不了的许多问题,比如指令的分辨率,多轴同步,反馈信息,参数在线调整等等,目前主流的串行实时总线多基于以太网物理层或者光纤,而且不是基于轮询机制,而是同步触发/中断。总线问题实在是大,一言难尽那,有兴趣可以看看 《民族伺服产业接口互联技术之我见[原创] 》;

5.圆网印刷行业不了解,见谅!

网友F:
感谢motionmotion,是纺织行业的圆网印刷,4-6轴

根据业主的要求,速度不快,但精度要求不低

网友F:
感谢波恩的赐教,不愧是业内资深人士

我本不看好台达,因为其产品PLC、变频器等无不在模仿日系特别是三菱的产品,但我真的希望他的伺服产品能够多些自主创新的东西并真的像李经理所说“短短几年时间跻身于高端市场”

工博会上看到富田的展台,他们说只是做电机的,伺服驱动器都配第三方的

科比的产品貌似功率可以做的很大,但驱动器外形不够精致,而且其网站上的资料很少;施耐德的伺服产品是收购德国百格拉的吗?百格拉的口碑貌似还不错吧?路斯特好像目前有两家在卖,一个是上海的路斯特,好像还有一个无锡的,最初是否和台湾人有些渊源

对于这台设备,我已经提交了两套方案给客户,一个是传统简单的配置:CPU226+EM253+台达A2,另一个是基于总线的:施耐德M340+CANOPEN+LEXIUM32,论配置后者应该优于前者不少,价格也高不过15%

谁知道台达的伺服是在哪里研发的,太仓、台湾或者日本?

正如波恩所说,我的问题过大,其实大可以建议我去买当前正在四处叫卖的好几千一套的中国伺服研究报告,呵呵

再次感谢您的热心和耐心!

网友C:
几千块一套的市场研究报告真的有用吗?!

台达的伺服开发据说在桃园,A2电机目前产自桃园,太昌只做B系列电机,A2晚些时候可能转产太昌,但核心技术台湾人恐怕舍不得拿到大陆来做。台达伺服早期和日系渊源颇深,A系列电机是OEM多摩川的,伺服驱动器也传闻挖过不少安川的人,包括日本人。

网友H:
对:刘岩利 关于

如果用速度方式作为定位(就是只要遇到外部触发信号,伺服电机就停),是不是不能停使能?(因为停使能后,伺服电机会有惯性),还是不断使能,给给0V模拟量电压给伺服?
电机在高速运动中直接断使能,可能造成驱动器损坏。

只给0V电压通常也是不够了,可能有零飘,一般驱动器上会有单独有一个“0速锁定”的信号。

内容的回复:

你好刘工 我想问一下 松下伺服零速箝位 是将信号线26与com-短接 然后将pr06 选择1 是这样的吗?

网友B:
"你好刘工 我想问一下 松下伺服零速箝位 是将信号线26与com-短接 然后将pr06 选择1 是这样的吗? "
我手头没有松下的手册,好象是这样接的.PR06shi

网友I:
台达A2系列的数据很吸引人的:速度环1K HZ,编码器分辨率20位,速度波动小于万分之一,可以内置canopen,-3000-+3000转的加减速时间10ms,单从数据上看,已经远远超过日系几大品牌了。

数据上是说明不了问题的吧,安川不是号称1600HZ么。。山洋,三菱也貌似都有1000+

20BIT的编码器更没意思了。。低端品牌不晓得,至少,安川,三菱,山洋都能做,松下或许可以,但是不了解。

可以肯定的是,台达是国产比较出色的品牌了,您要选国产品牌的话,联系供应商,叫他们提供试用,不合适了再做其他考虑。

PS:膜拜波恩,从你身上学到不少。

网友C:
松下新发布的A5是20位的。

网友B:
1、台达A2系列的数据很吸引人的:速度环1K HZ,编码器分辨率20位,速度波动小于万分之一,可以内置canopen,-3000-+3000转的加减速时间10ms,单从数据上看,已经远远超过日系几大品牌了。请问用过的朋友多吗?是否真的如数据所说?稳定性到底怎样?

这些数据是在什么条件下得到的,对用户而言有多大意义,个人不乐观.

5、圆网印刷行业,PLC作为控制器可以胜任吗?哪种方式最好些(要考虑性价比)?
看您的速度与精度指标,以及伺服的性能.如果伺服不需要在控制器上做闭环,应该是够用了.

网友F:
刘版主您好,能否告知邮箱最好是联系电话

我的邮箱:automation126@126.com

在线等

网友J:
CPU226+EM253+台达ASD-S的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