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打的气水分大了,对电磁阀、汽缸有多大影响呢?

楼主(2009-11-11):
在设备的运行中发现气路中的水分大了,这样时间长了对设备中的电磁阀和汽缸之类的器件有多大的影响呢?

网友A:
 当然有影响了,寿命会缩短,要不然怎样要用三大件呀

网友B:
若在气温寒冷的地区,工作现场保温又不好,就会把管路或器件冻上,影响使用

网友C:
绝对有影响,防止地方法就是在控制管路上加装一个自动排水器就可以

网友D:
加装油水分离器装置就OK!~

网友E:
影响是肯定大的,气路中的水份会破坏电磁阀和气缸内运动部件的润滑,造成卡死,动作不灵等现象.压缩空气中的粉尘及油污也会造成气动元件的运动不良等情况.楼上几位说的解决办法只能去除很少部分的水份,更不能清除油污和粉尘.如果要有更好的空气质量那就要在储气罐后面加装冷干机,并在冷干机的进和出管路中加上过滤装置.冷干机用来处理压缩空气中的水份,过滤装置用来滤除空气中的粉尘和油污.注意过滤器要定期更换哦

网友F:
可以在输出管路上加一台冷冻除湿机

网友G:
在设备的运行中发现气路中的水分大了,这样时间长了对设备中的电磁阀和汽缸之类的器件有多大的影响呢?

水分大对电磁阀会缩短二分之一的寿命,对汽缸会缩短三分之一的寿命。要想排除水分应该安装一台干燥机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H:
加装冷干机和过滤器贵不

网友G:
加装干燥机对于公司来说不贵

网友I:
在设备使用进气口处,加一个三联件,第一个是过虑水份的,第二个是调压力的,第三个是加润滑油的。

网友J:
这里有个办法,就是对气包定期排水, 在气包的下端装一个定期排水的电磁阀,时间根据水分的情况具体设定,这样的办法也很不错,已经在实际应用中。

网友K:
首先,标准空压机排出的是饱和潮湿的气体,当输送到管路中随着温度的降低,会析出很多冷凝水,所以必须在该气体到达车间前要将压缩空气中的水分驱除。主要有三方面要做:

1  检查空压机自己所带的水气分离器的排水是否正常,如果没有配,则最好要加装。

2  检查空压机排气管道上连接的储气罐底部的自动排水阀是否排水正常,如果没有配,则最好要加装。

3  检查储气罐后级的干燥机的工作露点温度是否在2-5度之间,自动排水是否正常,如果没有配,最好加装。

通过以上处理,基本能保证后级无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