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和2.5的铜线分别最大能通过多大的电流,谁有铜导线载流量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2009-11-11):
1.5和2.5的铜线分别最大能通过多大的电流,谁有铜导线载流量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精] 一般配线(绝缘电线)安全电流负载表:
一般配线(绝缘电线)安全电流负载表:
导体 安全电流
类别 公称载面积 线数/线径 安培数
mm2 No./mm Amperes
单芯线 —————— 1/1.0 16
—————— 1/1.2 19
—————— 1/1.6 27
—————— 1/2.0 35
—————— 1/2.6 48
—————— 1/3.2 62
—————— 1/4.0 81
—————— 1/5.0 101
绞线 0.9 7/0.4 17
1.25 7/0.45 19
2.0 7/0.6 27
3.5 7/0.8 37
5.5 7/1.0 49
8.0 7/1.2 61
14 7/1.6 88
22 7/2.0 115
30 7/2.3 139
38 7/2.6 162
50 19/1.8 190
60 19/2.0 217
80 7/2.3 257
100 7/2.6 298
125 19/2.9 344
150 37/2.3 395
200 37/2.6 469
250 61/2.3 556
325 61/2.6 650
400 71/2.9 745
500 71/3.2 842

PS:1)周围温度为30℃以下

2)绝缘温度为60℃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