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V6能否用编程电缆与S7-PLC通信

楼主(2009-11-11):
WinCC V6能否用编程电缆与S7-PLC通信

我现在弄不清楚安装了WinCC V6 PC如何与PLC相连接

我现在手头有S7-224的CPU 和USB/PPI的编程电缆,我想知道能不能这个编程电缆兼做WinCC V6与PLC直接的通信电缆。

另外我的PC和笔记本电脑都没有RS232,只能用USB接口。请各位高手指点下我如何才能把PLC与WINCC连接上,能够达到组态监控的目的。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设置好了就行.

网友B:
使用西门子USB/PPI电缆,可以的。我们就是这样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