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15千瓦变频器频率不稳定

楼主(2009-11-11):
变频器上电端子运行 端子给定频率,频率开始上升,到45赫兹时开始往复于45到50赫兹间摆动,电机也同时反映出速度随频率一起快慢变化,在频率摆动的时候测量频率给定端子的10伏电压稳定不变,请大家帮忙说说是什么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A:
看一下输出电流!如果电流大了可能会出现这种显现!再就试一下用数字量给定试一下!看什么结果!

网友B:
增加一下滤波次数!xxxxxxxxxx

网友C:
呵呵,通病,我是的把驱动电容,光耦全换了才好。这机搞得郁闷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通病,我是的把驱动电容,光耦全换了才好。这机搞得郁闷死了。。

非常感谢,我也全换掉,看看怎么样

网友D:
康沃的通病!没的治!

网友E:
15KW的 还没的必要换的  还不如在买个其他品牌的,修起来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