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仪表通讯问题

楼主(2009-11-11):
现有一项目,仪表为232通讯接口,发送16#01请求可将仪表信息传回,在计算机上使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正常。PLC为485接口,使用232转485模块用PLC向计算机发送数据,计算机使用串口调试软件接收正常,然后用串口调试软件向PLC发数,PLC接收正常。但PLC向仪表发送16#01,PLC的接收区接收不到任何数据。(程序里我使用发送完成中断来开启接收)另外,232那端与仪表接线2和3互换我也试过,PLC接收不到任何数据,有高手能解释下么?是不是我程序问题?

网友A:
s7-200的自由口通讯需要设置SMB30和SMB87(使用端口0时)或SMB130和SMB187(使用端口1时),检查你的设置是否正确,或者程序贴上来看看。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PLC,可以加我QQ 879050937

网友C(2009-12-28):
可能还是硬件上的通讯电缆问题,从实验看,仪表,PLC和计算机的通讯口都是正常的,而PLC经过RS485/232转换到仪表就不正常了。不是所有的RS485/232转换器都能正常地工作。

建议采用别的RS485/232的转换器试一下,最好有源的。

另外,如果不方便接线,可以采用赛远的SY-WT6无线通讯=模块,支持RS485和RS232,只要参数设置好,线连接好了,就没有问题了。

欢迎咨询:QQ:784979763

网友D:
硬件问题,查看通讯线的脚定义,S7-200为3、8脚。

网友E:
我也做过200自由口通讯程序,和仪表的,也用RS232 转RS485转换器, 据我分析,在查查程序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