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和贝加莱PVI怎么连接?

楼主(2009-11-11):
我安装了组态王6.51,我新建IO设备,选择PLC的时候选的是贝加莱的PVI驱动,可是提示驱动加载失败。到亚控网站的下载不下来PVI。请各位老师教教我怎么才能加上PVI驱动。谢谢了

网友A:
到贝加莱网上下载pvi,贝加莱的AS软件都带PVI

网友B:
如果需要可联系,xiao90@sohu.com我有一个图文的说明文档

网友C(2010-10-04):
http://www.br-automation.com/cps/rde/xchg/br-productcatalogue/hs.xsl/services_155310_ENG_HTML.htm

去选择下载/安装/配置试用,硬狗得很多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