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 flexible 与S7-200通讯

楼主(2009-11-11):
现电脑安装有WinCC flexible ,手头上有226及RS232的PPI电缆(西门子原装), 按照其说明书一一设置,但runtime就不能与PLC通讯上,后来我将调试的步骤的画面做成画片,发给西门子公司技术服务,他们给我的解释是不是电脑的问题,就是电缆的问题,不是每根RS232的PPI电缆(西门子原装)都能实现WinCC flexible   runtime 与PLC通讯,他们说话正确嘛,请各位大侠能给个意见!或如何调

网友A:
你发过来,我看看QQ953189930

网友B:
撤,波特率不一样怎么能通信上。设置完重启触摸屏设置才生效。

网友C:
也请你发过来,我瞧瞧.

网友D(2009-12-28):
深圳市赛远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是从事工业自动化的通讯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公司,研制生产的SY-S72系列无线通讯模块采用先进的频率合成技术,CPU锁相环控制,专用于西门子S7-200系列PLC和上位机的无线编程以及无线数据通讯,为国内首创,能适应各种点对点、点对多点的无线数据通信方式,具有通过无线方式完全隔离现场危险信号,收发一体、安装方便、使用简单、性价比高、稳定可靠等特点,广泛用于西门子S7-200 PLC的无线编程,各种数据的远程采集、控制系统之中,是传统有线编程和通讯系统的更新换代产品。

 载波频率: 433MHz ISM频点;
 多种可选的通讯接口:RS-232、RS-485、TTL、USB;
 8个通讯信道,也可根据客户要求扩展;
 传输数率:9600、19200bps;
 数据格式:8N1/8E1/8O1;
 提供方波传输功能,方便非标的编码客户使用;
 收发一体,半双工工作模式;
 低功耗,并具有休眠功能;
 工作温度:-35℃ ~ +75℃(工业级);
 天线阻抗:50Ω(标配为SMA,可定制);
 符合EN 300220 and ARIB STD-T67标准。
 内部采用进口功放模块,发射功率可调(0.01 ~5W);
 数据信号透明传输,带前向纠错功能,误码率极低;
 SMT工艺、金属外壳、安装方便;

该西门子无线编程电缆,采用最新的无线技术结合西门子的通讯协议,支持PPI协议和自由口协议,MODBUS协议等的无线通讯,可以用来直接无线编程。详细情况请访问:http://automation.futurelooks.cn

欢迎各位联系咨询更详细的信息,QQ:784979763。也欢迎加入工业通讯群:100019158.

网友E(2010-08-31):
你可以把图片发过来,让我看看156599581@qq.com

网友F:
我用300的通讯过,这个跟触摸屏通讯确实有时候会出现问题,有一次我把软件,系统统统重装了一遍,才好的,你再试试看,有时候挺诡异的,

网友G(2011-04-28):
我碰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请人解决了。分享一下试试。点击‘开始’‘控制面板’‘设置PG/PC接口‘‘访问路径’菜单下‘应用程序访问点’选框里选择‘MPI   (WINCC)’为使用的接口分配参数选框里选择‘PC/PPI  CABLE(PPI)’这时‘应用程序访问点选框里会变成‘MPI  (WINCC)   ---->PC/PPI   CABLE(PPI)‘然后点击“属性”通信设置和WINCC FLEXIBLE里设为相同,下面一定要选择“高级PPI”本地连接里选好要用的接口。补充“超时(T)”选10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