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3UDE组成以太网通信参数?

楼主(2009-11-11):
我有一个项目。要用Q03UDE,画像处理器,PRO-FACE人机,路由器,组成以太网通信。请问如何设置plc,画像处理器。人机。路由器。通信参数?

网友A:
需要请兼职的请打qq:402921626

网友B:
以太网通讯的原则是所有站的IP(网络部分和本站部分)设置要遵循如下要求:所有站网络部分要一致,本站部分不一致.比如PLC的以太网IP为:192.168.3.3,则其它站的IP应设置为:192.168.3.x(x不为3就可以,且不能重叠).

Q03UDE只需要在[Gx Developer]\[参数]\[PLC参数]\[以太网端口]设置IP和子网掩码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2楼大师。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