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fx2n数据交换的问题

楼主(2009-11-12):
请问各位高手,我需要用fx2n+模数转换模块将传感器的模拟量转换成数字亮,fx2n中要写入模数转换的程序也要占用寄存器,如我我用组态王调用寄存器里的数字量会出现错误么?

网友A:
没问题,调用D寄存器的数据完全可以实现

楼主:
对:hao001 关于

没问题,调用D寄存器的数据完全可以实现

内容的回复:不是组态王控制Plc的时候plc中不能写入程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