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V6.2在3核cpu电脑上不能安装

楼主(2009-11-12):
我以前winccv6.2在xpsp2和xpsp3上都安运行过,现在我刚买台3核cpu的电脑,sql2005怎么也装不上去,操作系统xpsp2和xpsp3,现象一样,请知道的人指导一下。

网友A:
在你的Bios中禁用一个内核,这个问题向西门子反映过,不过要想得到回馈恐怕要等待数月或者乃至下一版本,Wincc7 SP1也同样会在三核上有问题。
至于SQL2005应该不会装不上去,你可以指点微软的售后服务部门或者在微软社区反映这个情况。
Regards

楼主:
我的bios内核选项是灰色的,我在boot.ini上选择1个内核或2内核,sql2005还是装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