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葫芦安全操作规程

楼主(2009-11-12):
1、电动葫芦必须有专人操作,持证上岗,操纵者应充分掌握安全操作规程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

2、新安装或经拆检后安装的电动葫芦,首先应进行空车试运转数次。但在未安装完毕前,切忌通电试转。
3、在正常使用前应进行以额定负荷的125%,起升离地面约100毫米,10分钟的静负荷试验,并检查是否正常。

4、开动前认真检查设备的机诫、电气、钢丝绳、吊钩、限位器等,是否完好可靠。

5、不得超负荷超吊,起吊时,手不准握在绳索与物体之间,吊物上升时严防撞顶。

6、起吊物件时严禁超重及吊物下站人。捆扎应牢固。在物件的棱角决口处,应设垫衬保护。

7、起吊物上禁止乘人,另绝对不要将电动葫芦作为电梯的起升机构用来载人。

8.请将葫芦移动到物体正上方再起吊,不得斜吊,起吊物体、吊钩在摇摆状态下不能起吊。
9、使用拖挂线电器开关启动,绝缘必须良好,正确按动电钮,注意站立位置。

10、单轨电动葫芦在轨道转弯处或接近轨道尽头时,必须减速运行。

11、使用前若发现钢丝绳出现下列异常情况时,绝对不要操作。
(1) 弯曲、变形、腐蚀等。
(2) 钢丝绳断裂程度超过规定要求,磨损量大。

12、在使用中,绝对禁止在不允许的环境下,及超过额定负荷和每小时额定合闸次数(120次)的情况下使用。
13、安装调试和维护时,必须严格检查限位装置是否灵活可靠,当吊钩升至上极限位置时,吊钩外壳到卷筒外壳之距离必须大于50mm(10t,16t,20t必须大于120mm)。当吊钩降至下极限位置时,应保证卷筒上钢丝绳安全圈,有效安全圈必须在2圈以上。

14、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1)不得起吊与地面相连的物体。
(2)限位器不允许当作行程开关反复使用。
(3)请不要过度点动操作。
(4)不要用手电门线拉其它物体。
(5)在维修检查前一定要切断电源。
(6)维修检查工作一定要在空载状态下进行。
(7)使用前请确认楔块是否安装牢固可靠。
(8)使用中应特别注意易损件情况。
(9)不允许同时按下两个使电动葫芦按相反方向运动的手电门按钮。
(10)工作完毕后必须把电源的总闸拉开,切断电源。
15、在使用中必须由专门人员定期对电动葫芦进行检查,发现故障及时采取措施,并仔细加以记录。
16、电动葫芦使用中必须保持足够的润滑油,并保持润滑油的干净,不应含有杂质和污垢。

17、钢丝绳上油时应该使用硬毛刷或木质小片,严禁直接用手给正在工作的钢丝绳上油。
18、电动葫芦不工作时,不允许把重物悬于空中,防止零件产生永久变形。
19、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发现故障,应立即切断主电源。
20、10~20吨葫芦在长时间连续运转后,可能出现自动断电现象,这属于电机的过热保护功能,此时可以下降,过一段时间,待电机冷却下来后即可继续工作。

网友A(2013-04-10):
大家好!
牧德科技(北京)有限公 专业销售舞台用电动葫芦,有需要联系我 电话:15116906956 qq:1806898343 邮箱:1806898343@qq.com 郭涛
http://modehoist.cn.alibaba.com/

网友B(2014-07-14):
德斯克起重机械制造公司经历20年风吹雨打的洗涤专业生产DSK品牌的环链电动葫芦,PDH系列电动葫芦,防爆葫芦,钢丝绳电动葫芦 等相关的起重设备及配件。广泛应用于机械制造、铁路、造船、矿业、桥梁建设、工厂流水线等工业以及其他特殊用途。“质量第一"是我们的责任,"客户至上,勇于创新"是我们的经营理念。

专业生产电动葫芦、环链电动葫芦、钢丝绳电动葫芦

咨询热线:0312-3118505

www.dskq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