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pserver与s7-200连接要如何设置

楼主(2009-11-12):
最近想用Kepserver与s7-200连接,之间用PPI线相连.但在设置完成后打开OPC Quick Client查看并没有通,

不知道是哪个地方设置出错了,请会的人帮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A(2010-01-05):
首先确保你的硬件连接没有问题,可以用microwin软件测试,然后就参照帮助配置一下波特率之类的

网友B(2010-09-10):
我也想知道啊。。。请指导 一下

网友C:
安装Kepserver驱动只要正确就没有问题的

有问题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