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5-bd 接收数据异常

楼主(2009-11-12):
PLC 采用无协议通讯,格式 600.8,n,1,d8120  设置为HC41,四线制RS422模式,fx2n-485-bd 接收数据异常,具体就是发送什么就收到什么,不知道是设置问题,还是其它问题,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A:
回波通讯 你布成的是2线制485吧?

楼主:
不是呀,是4 线制的,PLC 就是不能正常收到响应数据!

楼主:
忙了很久,现在有点眉目了,应该是顺控程序与D8120  BIT 10 BIT 11 设置相互配合,以及接收屏蔽打开等,正在调试中,希望可以接收成功!

楼主:
现在终于可以了,走了很多弯路,确实是D8120 BIT 10 BIT 11 设置问题!

网友B:
怎么编程的啊,我正好也在做这个,我用的是智能仪表希曼顿sr93,我还没弄出来呢,希望你能把程序发上一段啊参考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