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KW变频器一次维修感受

楼主(2009-11-12):
大家好!

今天修了一台西门子200KW的变频器,通信是S7-300PLC总线控制,总线控制下有大小不同频率的变频器20多台.在启动这台200KW变频器时,除了这台报F0070外,还有多台同时报F0070,检查了所有的通信端子并重新接线,接地也良好,故障没能排除。最后将这台的通信用的板子与傍边的110KW的变频器的通讯板对调后,再启动这台200KW的变频器,运行正常,而110KW的变频器报F0012(温度信号丢失),经仔细观察,110KW的变频器少用了一个温度探测电阻,这才恍然大悟。200KW和100KW的变频器的通讯板,内含程序不同。于是又将通信板换回。再启动200KW的变频器一切又正常了,经过这样一个来来回回总是将设备修好。其中的道理真有点让人去深思呀?这就是今天修理西门子变频器的感受。写出来让同行们在日后的维修中起到一点点启示。

网友A:
你好!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难道是通讯板接触不良?版主说的是这个原因吗?

楼主(2010-03-12):
就是接触不好。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不知对不对。

网友C:
没弄明白

网友D:
没整明白就算是接触不良吧,呵呵。

楼主(2010-04-19):
自从上一次故障的修复,到现在没有发生同样的故障。我也是说不清。目前只能这样去理解。哈哈能正常运行就好,接触不良这一现象在维修中是常常会遇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