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奈德PLC报警“模块需要不是来自电源的电压容量”

楼主(2009-11-12):
配置如下
TSX RKY 6
TSX PSY 1610M
TSX P57 104M
TSX DEY 32D2K
TSX DSY 16T2
这样应该如何处理?

分析项目信息窗口提示如下:

{设备(0.1)TSX DEY 32D2K}:模块需要不是来自电源的电压容量

处理成功:0错误,1警告

网友A:
它只是提醒你不要用电源模块TSXPSY1610M上的24VDC电源给输入模块TSXDEY32D2K的传感器供电而已,否则可能会超出电源模块容量,该警告不影响程序编译和运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