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西门PLC中的背景DB问题

楼主(2009-11-12):
  plc中的发动机控制程序:发动机控制在FB1中,其中有两个背景DB1、2.还有个共享DB3,不知道具体有什么作用。如何在程序中体现出来作用的。实际速度在MW2中,仿真的时候在那里填写他的速度值,在变量表中吗?

网友A:
在书上的例子写得很清楚呀,背景数据块是自动生成的,不用你建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在书上的例子写得很清楚呀,背景数据块是自动生成的,不用你建立。

但是 速度存在mw2中 是不是假设仿真的时候假设实际速度为1500,设定的也是1500.是不是还得通过mov指令把1500传给mw2?求教 谢谢

网友B:
你变频器走总线了吗??把你的程序给我,我帮你读 weiwei0023@163.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于在书上的例子写得很清楚呀,背景数据块是自动生成的,不用你建立。

怎么我的就不能自动生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