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9 30KW变频器上电就跳Er2故障

楼主(2009-11-12):
现有台富士G9 30KW变频器有一上电就跳Er2故障~~~查了是主板问题~~求助个位高手~这是主板上哪的地方出问题啊???谢谢!!

网友A:
Er2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面板通信异常。
  11kW以上的变频器当24V风扇电源短路时会出现此报警(主板问题)。对于E9系列机器,一般是显示面板的DTG元件损坏,该元件损坏时会连带造成主板损坏,表现为更换显示面板后上电运行时立即OC报警。而对于G/P9机器一上电就显示“ER2”报警,则是驱动板上的电容失效了

网友B:
是不是存储器坏了?检查下吧,驱动坏了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