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最新的编程软件是什么版本

楼主(2009-11-12):
请教各位路过的大佬,S7200最新版本的编程软件是什么。

楼主:
STEP7V5.4是不是只对s7300,s7400的程控器编程的。是不是能对s7200也能编程。

网友A:
STEP7V5.4不能对s7200也能编程

www.ytleader.cn

网友B:
最新版本是Step7 Microwin V4 SP7。

Regards

楼主:
如果是SP7版本软件编的程序,用SP6版本的软件能不能上载。

网友C:
为什么一定得用最新的啊?

楼主:
因为我用了STEP7MICROWIN V4 SP6的版本来上载两个程序均不能上载。都提示他的版本是新的,不能上载。或者有其它什么原因,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