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选用变频器内部充电接触器的型号

楼主(2009-11-12):
我的变频器内部接触器烧毁了,看不清型号,15KW变频器内部充电接触器的型号用那个,线圈电压是220,请问怎么选用,有类似型号吗,谢谢

网友A:
一般用20A交流接触器就行了!

网友B:
什么牌子的,你要看看是控制的是交流还是直流,计算一下就好,变频器没有用国产的,一般用施耐德,富士,我这有不过是380v的,是220的就送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