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tep7能不能脱机调试

楼主(2009-11-12):
我想先把西门子s7--200编好的程序先脱机调试一下,但找了半天也没整清楚怎么办,我知道欧姆龙得可以脱机调试的,有谁知道指教一下,先谢了!我说的脱机调试是指不连接plc,就是用开发程序得软件自己先看看。

网友A:
有专门的 西门子PLC模拟软件 (仿真)

网友A:
这是s7--200汉化版的下载地址 http://www.sinehack.com/?p=371

网友B:
STEP7有模拟软件S7-PLCSIM可以实现离线仿真,但是用于S7-300和400的,S7-200我没用过

网友B:
这个地方可以下载到S7200的
http://download.csdn.net/down/711342/cumtzhangji

网友C:
     STEP7有模拟软件S7-PLCSIM可以实现离线仿真, 但是200系列的SIEMENS官方是没有模拟仿真软件的,  不过网上找有第三方写的SIM也可以仿真运行的,

网友D:
S7-200的编程仿真官方的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倒是民间曾经有过,不过功能很弱。简单的可以用。

倒是S7-300/400的,官方有仿真的。

网友E:
STEP7有模拟软件S7-PLCSIM可以实现离线仿真, 但是200系列的SIEMENS官方是没有模拟仿真软件的,

网友E:
S7-300和400的有模拟软件S7-PLCSIM可以实现离线仿真,

网友F(2010-03-01):
可以脱机调试,不过你要有离线调试软件.也就是楼上所说的:S7-200仿真软件,

我用过,没有S7-300的功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