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的软件为什么一打开就自动关闭?

楼主(2009-11-12):
不知道怎么的,我安装的海泰克软件一打开就自动关闭,卸载了重装,还是不行,换了版本再安装上还是不行,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海泰克触摸屏的服务太黑了!PWS1711的外壳要卖到600元,一个屏才卖2000不到,罗升在做什么?本身是你屏的质量问题!大量的外壳碎了,没法使用!罗升你们的领导呢?

楼主:
难道论坛里没人碰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B:
不用重装,找一个以前做好的V3F文件,右键-从“打开方式”中找到ADP3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B:
补充:

你说的这种现象应该是在ADP3软件上出现,ADP6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海泰克触摸屏的服务太黑了!PWS1711的外壳要卖到600元,一个屏才卖2000不到,罗升在做什么?本身是你屏的质量问题!大量的外壳碎了,没法使用!罗升你们的领导呢?

这位老兄,我说两句。对海泰克的价格我不清楚,我想问问你的1711用了多长时间了,使用环境怎样,操作方式什么样?

如果时间较长,外壳已经老化且使用环境比较恶劣,那么坏了也是正常的。再好的塑料也是塑料不是钛合金。如果说用锤子

把塑料壳子砸碎了也叫质量问题,那什么样的屏没有质量问题呢?

1711的老用户应该都知道这个型号的人机的质量怎么样,以至于海泰克原本想把这个型号停产推广新产品却因为好多客户

一致要求继续使用而一直到现在还在生产。

见识过1711的皮实,所以不知道老兄你在这大声谴责的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C: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我只告诉你解决的方式

首先要移除ADP3

再把电脑注册表中有关ADP3的内容清理乾净

再安装一次

应该能解决,

PWS1711的外壳要卖到600元,我真是很惊讶,这点我猜可能你被罗升渠道,加了钱吧,如果罗升订价就是600,那也不算不合理,只能说那就是罗升够笨,客户不断丢失

另外大量的外壳碎了这种指控,我觉得不合常理,如果用到外壳都破了,里面电路板都没事,我真心佩服,海泰克的质量真是够牛的,我觉得您可能是触摸玻璃破了吧,这种损坏是非常常见的

网友C:
ADP6一样会发生,任何软件都会发生,我猜您使用的是WINDOWS 的OS系统例如WINDOWS XP,只要有安装其它软件,您的注册表,都有机会发生注册表无法实现 UI的开启,因为指定的参数乱了,一般人不会懂的修复,例如西门子的STEP 7,这种问题也是常见的

网友D:
这种程序自己关闭的现象很少有遇到的,是不是和什么软件有冲突?

网友E:
工控技术交流超级群43175544 大家可以到这看看

网友F(2010-04-06):
我想学习海泰克触摸屏的编程,可是没有编程软件和通讯电缆。请问网友什么地方可以下载或购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