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85总线 modbus RTU干扰问题,通信时断时续

楼主(2009-11-12):
本人用的是PC主机的PCI转4路485口与四路设备通讯,其中的一路(其他三路正常)是只接了一个S7—200的PLC,距离20米,通讯开始还是好的,但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出现了时断时序的现象,就是PC主机去读一次,能通上几秒钟,后面又断了,然后PC主机又读,一会又断。

   很纳闷,换了个口(PCI转4个485口)也不行,证明不是端口的问题,现场直接用笔记本接PLC通讯业没问题,很纳闷?

  现在 1  怀疑过电脑电源干扰?但是485的其他三路正常,没道理

             2怀疑线的干扰,但这四路线中的三路走的都差不多,其他的都正常

线接法试过只接A,B2根线和接A,B,GND,三根线。效果都差不多,还是时断时序

望高手给点意见,万分感谢!!!偶的神哪

网友A:
你都排除了2个问题,那你的PCI转接485的线或者是卡换过没? 那玩意容易出问题,难不成你用的是 四星电子的?

楼主:
对:slf0102 关于

你都排除了2个问题,那你的PCI转接485的线或者是卡换过没? 那玩意容易出问题,难不成你用的是 四星电子的?

内容的回复:

卡的四个头子都没问题吧,以为我头子交叉换过,好的那三路仍然好的,坏的那路还是坏的

网友B:
波特率设置对不?

网友B:
还有用带屏蔽的电缆看看

网友C:
RS485应串接连成总线,不要做成星形拓扑结构。

=====================================
下列建议也会有所帮助:
1.采用阻抗匹配、低衰减的RS485专用电缆更有利于保证通信。

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2.单层屏蔽的电缆屏蔽层应一端接地;双层绝缘隔离型的电缆屏蔽层其外层(含铠装)应两端接地,内层屏蔽则应一端接地!

3.传输距离超过300米应加终端电阻(一般为120Ω)。

电缆相关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网友D:
20米有点远了,你近点试试

网友E:
深圳讯记光纤通讯产品===几种总线数据光端机(Profibus dp/modbus Plus//Ge Genius/CotrolNet/DeviceNet/can/s908.... )

PLC与PLC之间通讯如果距离比较远可能用电缆成本比较高,或者是在复杂的多设备中信号干扰很厉害都可以选择走光纤方案。之前国外原厂的价位比较高,好多人都不敢用,现在咱们国内可以自己做了,价格定位也比较合理,以后可以放心选用。

参考网站:http://www.comark.cn

guojq@comark.cn  0755-26055466-603

楼主:
对:沧海一黍 关于

还有用带屏蔽的电缆看看

内容的回复:唉……最后好像是电源干扰,旁边有个视频监控老的纯平的显示器在作怪,吱吱吱的响,估计电容漏电,然后影响到这边计算机电源,可能是那一路读的数据最多,所以干扰表现出来的,其他三路没有表现出来。显示器关了就好了。偶的神那

网友F(2009-12-28):
深圳市赛远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是从事工业自动化的通讯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公司,研制生产的SY-S72系列无线通讯模块采用先进的频率合成技术,CPU锁相环控制,专用于西门子S7-200系列PLC和上位机的无线编程以及无线数据通讯,为国内首创,能适应各种点对点、点对多点的无线数据通信方式,具有通过无线方式完全隔离现场危险信号,收发一体、安装方便、使用简单、性价比高、稳定可靠等特点,广泛用于西门子S7-200 PLC的无线编程,各种数据的远程采集、控制系统之中,是传统有线编程和通讯系统的更新换代产品。

 载波频率: 433MHz ISM频点;
 多种可选的通讯接口:RS-232、RS-485、TTL、USB;
 8个通讯信道,也可根据客户要求扩展;
 传输数率:9600、19200bps;
 数据格式:8N1/8E1/8O1;
 提供方波传输功能,方便非标的编码客户使用;
 收发一体,半双工工作模式;
 低功耗,并具有休眠功能;
 工作温度:-35℃ ~ +75℃(工业级);
 天线阻抗:50Ω(标配为SMA,可定制);
 符合EN 300220 and ARIB STD-T67标准。
 内部采用进口功放模块,发射功率可调(0.01 ~5W);
 数据信号透明传输,带前向纠错功能,误码率极低;
 SMT工艺、金属外壳、安装方便;

该西门子无线编程电缆,采用最新的无线技术结合西门子的通讯协议,支持PPI协议和自由口协议,MODBUS协议等的无线通讯,可以用来直接无线编程。详细情况请访问:http://automation.futurelooks.cn

欢迎各位联系咨询更详细的信息,QQ:784979763。也欢迎加入工业通讯群:100019158.

网友G:
专业批发销售 西门子CP5611通讯卡、plc锂电池、三菱plc锂电池、欧姆龙PLC锂电池、西门子PLC编程电缆、欧姆龙PLC编程电缆、三菱PLC编程电缆、松下PLC编程电缆、富士PLC编程电缆、GE编程电缆、LG编程电缆、AB编程电缆、施耐PLC编程电缆、台达 PLC编程电缆、台安PLC编程电缆、艾默生PLC编程电缆、永宏 PLC编程电缆、HITECH编程电缆,日立PLC编程电缆、光洋PLC编程电缆、Profibus总线电缆、Profibus总线连接器、、三菱伺服编码器电缆、西门子plc模块、西门子电源、示器、MD204L、OP320-A、永宏PLC、人机界面、笔记本串并口卡、PCI转串口卡
电话:13521731760 传真: 010-87336208
联系人:胡凯 QQ: 810770805
工控产品中心:http://www.gkcpzx.com E-mail: 993988179@qq.com

网友H(2010-02-03):
走线的旁边有没有高电压电缆,那玩意对通信的影响很大,我之前用过TWIDO通过485总线和总线控制器通讯,旁边有个6千伏的电缆,干扰特大,不过我走的距离比较长300米

网友I:
深圳市顺源科技有限公司

A/D模拟信号隔离采集转换器:4-20mA转485
采用MODBUS RTU通讯协议,实现传感器信号的采集、隔离及A/D转换

详细技术资料: 郭小姐  13430971512
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82616334445632.pdf

网友C:
对:wkqtyh 关于

走线的旁边有没有高电压电缆,那玩意对通信的影响很大,我之前用过TWIDO通过485总线和总线控制器通讯,旁边有个6千伏的电缆,干扰特大,不过我走的距离比较长300米

是的!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