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现在手头有套三相200v伺服,但只有单相220V的电怎么办?

楼主(2009-11-13):
现在手头有套旧设备上拆下的三相200v伺服,但只有单相220V的电怎么办?

好像看到过有个日本的变频器是单相200V输入(二相200V? 200V输入只有两跟线的)

三相200V输出的,可不可以用这个玩意变压,然后给伺服控制器啊?

网友A:
功率不大的,或者空载运行(标称功率不要大于1.5KW,仅个人观点)可以用单相供电试试。

网友B:
买个变压器转换就可以。我常用

楼主:
控制器是三菱的型号记不起了,功率是400W的,给单相220也可以用么?

网友C:
负责任的告诉你,肯定可以的

网友D:
让变频器输出三相220然后再带动伺服!?

呵呵,谁用谁知道,后果自负哦。

原本三相的伺服,如果供电只用单相的话(条件是主输入回路不带三相检测,否则的话不行),不能全功率带负载,会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责任的告诉你,肯定可以的

seseqq 大哥你是说给单相220V可以的还是前面接变频器可以的?

三菱3相伺服,用单相220V有人用过么?

网友A:
至少三菱J2系列的200W、400W和750W的可以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三菱J2系列的200W、400W和750W的可以这样用。

谢谢这位好人! 过几天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