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性开关指示灯,灯亮的电源是哪里来的?????

楼主(2009-11-13):
江道伟说:磁性开关是两根线,相当一个常开触点,但是,有个指示灯,灯亮的电源是哪里来的?????

楼主:
XW:只有两根线,指示灯怎么接呢?

东方:先看看网友是怎么讲的?

周公:指示灯什么时间亮?如果是动作的时候亮就是串联的。

东方:那就把它们接起来:

网友A:
  如果我使用磁性开关,用发光二极管作指示的话,我会选则发光二极管串一合适的电阻,然后将其并在磁性开关两端。

楼主:
GK368 好好聪明呀!确实是个好办法。为了表彰他的奇思妙想,特授予“最佳回复”光荣称号!

XW:我还以为是博士后呢。

东方:本人只有这等权益。振兴论坛匹夫有责,况智者乎!

XW:那我也来奇思妙想:如果我使用磁性开关,用发光二极管作指示的话,我会选择既用发光二极管串一合适的电阻,然后将其并在磁性开关两端; 又用周公的方法串联一个不同颜色的发光二极管在里面。

东方:好好!好办法!

XW:是不是也是“最佳回复”?

东方:你早讲就好啦!

我的题中
早已有个他
哦!!他比你先到

哦!!对你说声抱歉

网友B:
大家要是用过电笔就不会提这个问题了!不过,东方还是比较幽默,我看笑谈工控人这个称号应该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