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色环的读法

楼主(2009-11-13):
电阻按材料分一般有: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水泥电阻、线饶电阻等。一般的家庭电器使用碳膜电阻较多,因为它成本低廉。金属膜电阻精度要高些,使用在要求较高的设备上。水泥电阻和线饶电阻都是能够承受比较大功率的,线饶电阻的精度也比较高,常用在要求很高的测量仪器上。
小功率碳膜和金属膜电阻,一般都用色环表示电阻阻值的大小,这也是我们在学习电阻的很重要的一步。电阻阻值的单位是欧姆。下面详细说明。
色环电阻分为四色环和五色环,先说四色环。顾名思义,就是用四条有颜色的环代表阻值大小。每种颜色代表不同的数字,如下:
棕1 红2 橙3 黄4 绿5 蓝6 紫7 灰8 白9 黑0 金、银表示误差
各色环表示意义如下:
第一条色环:阻值的第一位数字;
第二条色环:阻值的第二位数字;
第三条色环:10的幂数;
第四条色环:误差表示。
例如:电阻色环:棕绿红金, 第一位:1; 第二位:5;第三位:10的幂为2(即100); 误差为5%; 即阻值为:15×100=1500欧=1.5千欧=1.5K
还有精确度更高的“五色环”电阻,用五条色环表示电阻的阻值大小,具体如下:
第一条色环:阻值的第一位数字;
第二条色环:阻值的第二位数字;
第三条色环:阻值的第三位数字;
第四条色环:阻值乘数的10的幂数;
第五条色环:误差(常见是棕色,误差为1%)
有些五色环电阻两头金属帽上都有色环,远离相对集中的四道色环的那道色环表示误差,是第五条色环,与之对应的另一头金属帽上的是第一道色环,读数时从它读起,之后的第二道、第三道色环是次高位、次次高位,第四道环表示10的多少次方,例如某电阻色环电阻顺序为:红(2)-黑(0)-黑(0)-黑-棕,则它表示该电阻阻值为:200×100Ω。再如棕-黑-黑-红-棕,表示该电阻阻值为:100×102Ω=10000Ω=10KΩ。可见,四色环电阻误差为5-10%,五色环常为1%,精度提高。
例如:有电阻:黄紫红橙棕 ,前三位数字是:472, 第四位表示10的3次方,即1000, 阻值为:472×1000欧=472千欧(即472K)
综上,只要金、银色环在最后,那就可以了。
由于电子元件日趋小型化,电阻上的标注又从直接注数值的数标方式,转而采用色环或色点的色标方 式。实际上用色标识别电阻的数量级、首位数甚至二、三位数,速度远远胜过数标。在一盘乱放的电阻中用眼看色标找出所需电阻是最容易的,可免去逐个翻看电阻上的数字,或用欧姆计选择时的繁杂费时。读者可实际比较其差别。色标与数标的共同缺点,例如磨损后无法识别的问题差不多,但色标需熟练掌握,才能运用灵活,不如数标直截了当。因此学会读电阻的色标很重要。它也为学会识别其他电子元件的色标打下基础。
初学者学习色标(色环、色点)的内容和步骤如下。
1.色标颜色代表的数值、倍率和误差要记忆。
色标含义如表2所示。应记忆:黑0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及金、银、无色的含义。再结合表2和图1读出色标的含义。
表2 (。。表示依次类推,-表示无意义)
颜色 黑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 金 银 无色
数值 0 1 2 3 4 5 6 7 8 9 - - -
倍率 1 10 100 1000 10000 。。 。。 。。 。。 。。 1/10 1/100
容差10% - 士1 士2 - - 士0.5 士0.25 士0.1 - +5
-20
士5 士10 士20
2.最靠未端的色标是首位色标,依此定出其右边的第二、三、四和第五位色标
常用的有三环、四环、五环色标。实际上三环或四环色标的前二环表示电阻值的前二位数 值,第三环为倍率乘数(以欧姆为单位)。三环色标标称值的容差为20%,四环色标的第四环表示容差,也可把三环色依次为棕绿棕,则为15X10=150(士20%)。
这里请不要小看首位色标位置的确定,因为随意放置的电阻时并不一定首为色标在左边,如果首位错定为另一端则数据全错。实际情况是,色标与电阻两端的距离差别往往很小,需仔细辨认比较,才能确定。
3.先熟悉前六个色标,再全面掌握
初学时先记住前六个色标,即记住黑棕红橙黄绿的次序及其应用。因为不管是数值上或者倍率上,常用 电阻在这个范围比较多,故是最有用的。熟练运用它们以后,也容易掌握表1的其它内容。
例1.三环电阻为绿棕橙。第一、二环为绿棕,即51,第三环为橙,即量级为10x10x10,故51x10x10x10=51千欧,士20%。在一堆电阻内寻找此阻值的电阻时,先盯往第三环为橙色,即为10千欧量级,再看第一、二环为绿棕色,即可找到51千欧的电阻。
例2.三环电阻为红红绿。即2.2M欧,士20%。兆欧级电阻的第三环为绿色,更大一个量级的电阻,例如 10M欧为棕黑蓝,第三环为蓝色,已很少用。
例3.三环电阻为黄紫棕。即470欧,士20%。
例4.三环电阻为橙橙黑。即33欧,士20%。注意第三环为黑,倍率为1,故33x1=33欧。
例5.四环电阻为蓝灰黄银。即680k欧,士10%。
例6.四环电阻为棕红红金。即1.2k欧,士5%。
例7.五环电阻为红黄白银棕。注意五环电阻的前三位代表数值,第四环才是倍率乘数,银代表的倍率为 1/100。第五环是容差,棕为1%。故为249X1/100=2.49欧,士1%。
色环电阻读法说明
色环颜色代表的数字: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黑0
色环颜色代表的倍率:棕*10、红*100、橙*1K、黄*10K、绿*100K、蓝*1M、紫*10M、灰*100M、白*1000M、黑*1、金*0.1、银*0.01
色环颜色代表的误差等级:金5%、银10%、棕1%、红2%、绿0.5%、蓝0.25%、紫0.1%、灰0.05%、无色20%
四环电阻的读法:前2位数字是有效数字,第3位是倍率,第四位是误差等级。
例如:棕红黑金 12*1=12欧姆 误差正负5%
红红橙银 22*1K=22K 误差正负10%
黄紫黄金 47*10K=470K 误差正负5%
五环电阻的读法:前3位数字是有效数字,第四位是倍率,第五位是误差等级。
例如:棕红黑黑金 120*1=120欧姆 误差正负5%
棕红黑橙棕 120*1K=120K 误差正负1%
黑棕黑银灰 010*0.01=0.1 误差正负0.05%
六环电阻前五位按照五位色环电阻的读法读出来,第六环是温度系数。

网友A(2010-09-06):
不错的文章就是有重复的部分,谢啦!

网友B:
        好东东,先收藏啦

网友C:
这个色环读法自从多年前牢记之后,就不带万用表了。推荐大家还是记下来。

网友D:
请问黄红黑金白的电阻值是多少

网友E(2011-09-18):
很少用,学习下了,收藏了啊,

网友F:
色环颜色代表的数字: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黑0
色环颜色代表的倍率:棕*10、红*100、橙*1K、黄*10K、绿*100K、蓝*1M、紫*10M、灰*100M、白*1000M、黑*1、金*0.1、银*0.01
色环颜色代表的误差等级:金5%、银10%、棕1%、红2%、绿0.5%、蓝0.25%、紫0.1%、灰0.05%、无色20%
四环电阻的读法:前2位数字是有效数字,第3位是倍率,第四位是误差等级。
例如:棕红黑金 12*1=12欧姆 误差正负5%
红红橙银 22*1K=22K 误差正负10%
黄紫黄金 47*10K=470K 误差正负5%
五环电阻的读法:前3位数字是有效数字,第四位是倍率,第五位是误差等级。
例如:棕红黑黑金 120*1=120欧姆 误差正负5%
棕红黑橙棕 120*1K=120K 误差正负1%
黑棕黑银灰 010*0.01=0.1 误差正负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