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选型注意事项

楼主(2009-11-13):
一、 电动调节阀
阀体材质(或管道材质),公称压力,工作压力(阀前压力和关闭压差,这决定是用单座还是套筒阀),阀口径(也就是DN多少),介质种类及温度,电动执行器有无要求,电压多少,是否防爆。控制信号(一般为4-20mA),流量特性有无要求,客户有无特殊要求.电动调节阀分直行程和角行程(球阀,蝶阀)两种.他们的区别在于直行程精度高,速度快,可多频率调节.而角行程精度差,动作迟缓等.可具体参看客户的要求.
二,电动球阀和蝶阀
阀体材质,工作压力,连接方式(球阀小于DN50的才有螺纹连接,大于DN50的都为法兰连接),阀口径(也就是DN多少),蝶阀口径只能最小做到DN40。同时蝶阀有对夹式和法兰式两种连接。介质种类及温度(温度决定密封材质的使用,使用介质种类决定阀门是用硬质合金密封还是软密封), 阀门是开关型还是调节型(开关型只能是开到位和关到位,调节型可将阀门开到任一开度,可调节流量)。电压多少,防爆否
三、气动调节阀
阀体材质(或管道材质),公称压力,工作压力(阀前压力和关闭压差,这决定是用单座还是套筒阀),阀口径(也就是DN多少),介质种类及温度,是否防爆。流量特性有无要求,气开还是气闭.定位器控制信号(一般为4-20mA输入,如果也需要输出反馈信号,那么价格另算,这种定位器价格比只带输入的贵),供气压力多少公斤。球阀和蝶阀在加装定位器后也可以调节,成本相对较直行程稍低,但精度也低.适合粗放式调节.
四、气动球阀和蝶阀
气动开关阀标准配件:电磁阀,限位开关,气源处理三连件
气动调节阀门标准配件:阀门定位器,气源处理二连件
阀材质,阀工作压力,阀使用介质及温度,如果是开关型,需问电磁换向阀电压多少(一般有AC220V和DC24V可选,价格一样),气动球阀和蝶阀的气缸分为两种(一种是单作用,阀通气开或关,阀断气或电时自动关或开;另一种是双作用,阀通气开或关,阀再通气关或开。)蝶阀需问对夹式或法兰式及焊接式等.同样,介质温度和种类决定阀体材质和密封材质.(球阀一般用聚四氟乙烯密封,使用温度小于130度,可用于任何腐蚀性场合,大于130度小于220度可用增强聚四氟乙烯,超过220度只能用硬密封,蝶阀铸铁材质一般用橡胶密封,铸钢和不锈钢材质一般用聚四氟乙烯密封,硬密封蝶阀常用的是弹性硬密封和多层次硬密封.相对来说多层次用得多些.性能也较弹性密封好.)
五、电磁阀
电磁阀对介质要求极严,所以必需问清介质及种类和温度。如有介质有杂质和颗粒及悬浮物和有粘度(胶水样),不能用电磁阀,可选用其它阀门。电压多少(一般有AC220V或DC24V,价格可能有区别),常开还是常闭式(常开就是阀出厂时就是开着的,通电才关闭,常闭则相反)。阀工作压力是多大(这很重要), 连接方式(一般有法兰和螺纹两种)。

以上描述仅供参考,其余关于执行器或手动阀门参数就不一一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