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接地能否和变压器工作接地共用接地体?

楼主(2009-11-13):
        1996年10月,我村完成建造自来水工程。

竣工当天,镇政府率众人来我村检查、指导工作。在庆功晚宴上,一位官员指出工程施工不规范。他说,供水高位水塔的防雷接地引下线是和变压器的工作接地联接在一起的,这给变压器的相电压带来隐患。在场人员不知所云,都吃着、喝着没在意。

         一位招呼施工的工作人员私下征求我的意见。

         施工现场我是清楚的。高位供水塔离地约20米高,和它相距不到18米远正好是村子里的一台80kVA的台变,施工方图省事,没有作单独的防雷接地体,就直接在台变的工作接地上联上水塔的防雷引下线。我分析了情况后,说如果工作电阻合乎要求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不过当时我不敢肯定。正好区供电局分管技术的副局长也莅临会场庆贺,我觉得他是技术干部,有一定权威,还是去找他请教吧。

          供电局副局长在回答问题时有些含糊其辞。想必是怕得罪了施工方。后来这个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时隔至今十多年过去了,我对这个问题还一直很迷惑。查了很多资料、问了很多的资深人士也没找到个完善的答案。今日有幸来到《工控论坛》,希望能得到各位师傅的指导。谢谢! (原署名  亲亲木兰湖)

网友A:
我本人的想这样是不行的,变压器的工作中线是不能和防雷接地引下线连接在一起的,这是再基本的电工知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如果水塔遭受到雷击的话瞬间高压可能会危及到电器设备和人员的安全。

网友C:
这问题不太好说~~有很多变电站也是这样。一般是3点接地(1防雷接地。2变压器中性点的工作接地。3变压器外壳接地。)这通常都是同一接地体接地的。。但在接地安全和接地标准的资料就规定要分开。且两接地点还要保证一定距离。

我说说我自己的意见。。如果是能绝对保证接地电阻符合小于4欧(越小越好)和保证散流速度还能保证雷击时的过电压,我觉得这做没太大问题。但不太建议。能分开就尽量分开。

万一接地电阻不达标。。又遇上频繁雷击的且散流不快。。这恐怕还是有点危险。。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

以下是转帖网络资源(作者不详),请朋友们参加讨论。

接地电阻满足要求的前提下,配电变压器的工作接地、保护接地、雷电保护接地应使用同一接地体。但是,又出现一个问题:接地装置包括接地线和接地体两部分,接地引下线可以共用吗?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如果紧扣上述规程,接地引下线应该也是共用的;但是,经多方咨询有关专家和技术人员后发现,大家对于这个问题存在很大争议:一种意见是农村及县城电网改造期间,上级有指导性文件规定,保护接地和工作接地应分开(迄今为止我尚未查找到相关文件),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存在类似文件,也应该是指接地引下线分开,并非要求接地体分开;另一种意见是高压避雷器引下线、低压避雷器引下线、变压器中性点引下线、变压器外壳共同接于一点后共用引下线与接地体连接。我认为,从减小雷电流在流经接地引下线所产生的压降的角度来讲,“引下线分开,接地体共用”方式是合适的,即:高压避雷器引下线、低压避雷器引下线、变压器中性点引下线、变压器外壳引下线共同接于接地母线(例如:接地扁铁),接地母线再接于接地体。

网友D(2010-08-25):
根据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1994(2000版)和系统接地的形式及安全技术要求(GB14050-19930,这样做啊可以的,一般的设计单位也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E:
变压器的工作接地、保护接地、雷电保护接地应使用同一接地体,电阻要小于1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