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正常为什么经常烧毁灯泡?

楼主(2009-11-13):
煤场的照明灯有普通白炽灯,也有高压汞灯,用不了几天就烧毁了,换灯泡既麻烦又没有一点技术含量,所以都不愿意干,查找烧毁的原因:测量电压正常,220V,可为什么烧毁呢?

网友A:
白天电压正常,夜间电压高啊。。。。。

网友B:
两点:

   1、灯泡质量为题;2、零线断了或是零线与火线有破损。

网友C:
主要还是质量不好,但夜间一旦过了用电高峰,电压会升高很多。

网友D:
是用杂牌的灯泡吗?我单位用佛山照明汾江牌灯泡,就是超压也可以用几年啊。

网友E:
个人认为是夜间电压高引起的。我公司的个别WC内也是这样,前几天在开关里串了一支二极管,正在观察中。

网友F:
跟震动也有关系!还有一个就是质量了,你换其它厂家的试试!

网友G:
周边环境温度过高,可以两只同型号的灯泡串联起来用。

网友H:
有没有照度要求,没有的话可以在降压上面着手。

网友I:
我觉得可能是电容投入过多了   查查功因补偿

网友J:
系统过补偿了 俺单位就你那样 2 震动太大 换节能灯

网友K:
夜间一旦过了用电高峰,电压会升高很多

网友L:
电压波动影响的。

网友M(2011-02-11):
煤场灯要求用防爆灯,密封不好就容易出事,暴露在外的话先烧灯泡未爆炸事故那就算是幸运的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主要还是质量不好,但夜间一旦过了用电高峰,电压会升高很多。

网友O:
偶的家也是这样,有一个卧室的灯时不时的就坏,大约也就三四个月的时间,在晚上一开灯就烧坏,用了节能灯、普通灯泡、日光灯都是这样。

网友P:
查看一下有没有可能串过来别的一相电压,是不是照明和其它的电器共用一个380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