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定时器与PLC程序扫描周期之间的关系。

楼主(2009-11-13):
如果程序的扫描周期是60ms,当使用100ms定时器T0时,请问当条件满足时,定时器的值是随扫描周期60ms增加1还是100ms增加1,或者是其它的时间?同理,如果程序的扫描周期是固定的,而100ms ,  10ms  , 1ms定时器它们的定时频率有什么特点?三菱FX2n   PLC   谢谢大家!

网友A:
建立在扫描周期上的。比如一个扫描周期内(60mm内)用运行到定时器的程序段内定时,定时器还没有到达计数器100,那定时器就不执行,知道某个扫描周期内定时器到达计数器100,才被执行。所以定时器的执行时间并不完全是设置时间。也不一定是单个扫描周期的时间。

网友A:
如果忽略执行的时间,只考虑状态扫描和逻辑判断的时间,定时器的实际延迟时间(定时)基本可以认为是扫描周期的倍数的时间长度第一次大于等于定时器的时间时的时间长度。

网友B(2018-01-01):
引用 网友A:
如果忽略执行的时间,只考虑状态扫描和逻辑判断的时间,定时器的实际延迟时间(定时)基本可以认为是扫描周期的倍数的时间长度第一次大于等于定时器的时间时的时间长度。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