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高速脉冲输出

楼主(2009-11-13):
我要发1600个脉冲,需要时间为125MS,  请问我要用那个指令能实现?怎么画梯型图?

网友A:
----[ DPLSR        K12800         K1600               K10                          Y000 ]-----

               脉冲指令    脉冲频率         脉冲个数      脉冲加减速时间(ms)     输出口

网友B:
回复不错,好人啊,学习

楼主:
不是很理想啊! 不过还非常感谢啦!

楼主:
---[ DPLSR K12800 K1600 K10 Y000 ]----- 按这指设置能算出起步频率吗?

网友C(2009-12-13):
是这样控制的,但他要的时间是125MS那就要得出的频率不是K12800了,应要算一下,

网友D:
[ DDRVA K1600 K12800 Y000 M1500]

直接用定位指令就好了,為什麼要用其它熱銷貨令呢?搞不懂。

网友E(2010-01-30):
说的也是——————————————————————————————————

网友F:
是啊。12800赫兹就是125毫秒周期了。

网友G:
对:夏日寒風 关于

[ DDRVA K1600 K12800 Y000 M1500]

直接用定位指令就好了,為什麼要用其它熱銷貨令呢?搞不懂。

内容的回复:这个指令应该不是所有PLC型号都适用吧

网友H:
对:zengxianghu 关于回复内容:
对:夏日寒風 关于

[ DDRVA K1600 K12800 Y000 M1500]

直接用定位指令就好了,為什麼要用其它熱銷貨令呢?搞不懂。

内容的回复:这个指令应该不是所有PLC型号都适用吧

内容的回复:是的,此指令用于三菱和台达

楼主:
三菱的不好做程序啊 我还是不懂啊

网友I:
手册上讲,第三个操作数“加减速时间”的设定范围是50——5000ms,设成10可以吗?

楼主:
不可以啦

网友J:
其实很多功能都能实现,主要是习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