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1N扩展单元和扩展模块配置问题请教

楼主(2009-11-13):
我在看FX1N的样本时,说基本单元可以最多连接2个扩展单元,基本单元和扩展单元可以连接不超过32点的扩展模块,我就是在扩展单元和扩展模块的选择上有些迷惑,不知道可不可以按下面的配置:

基本单元+扩展模块(32点以下)+扩展单元+扩展模块(32点以下)+扩展单元+扩展模块(32点以下)

这知道这样是否正确?另外选择扩展单元和扩展模块还有什么注意事项?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楼主:
没有人回答,...........................

网友A:
最多只能有两个扩展单元,点数控制在128点以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