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7CSTD同时与一个三菱PLC和两个台达变频器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9-11-13):
我现在要用一个A57CSTD同时和一个三菱PLC和两个台达变频器进行通讯,有一些问题不是很明白,请教一下各位了。

与PLC通讯,我选择了COM2口。与两个变频器通讯,我选择了COM1,然后再用一个232转485的接口进行转接到两个变频器上面。

我要做的是人机界面时刻读取PLC上面数据的变化,进而控制两台变频器的运行。比如我现在要将1号变频器的频率设置为45HZ,我该怎么做呢?通讯的时候是不是还要选择端口啊?是在执行后宏里面进行端口选择吗?两个变频器的地址是怎么选择的呢?

我在“通讯”--“控制器设置”里面选择控制器为“Delta Controller ASCII",应该是这样的吧?上面都有通讯参数设置了,还需要我用宏进行设置吗?如果不需要,我怎么传送某一个数据,怎么选择两个变频器中的一个呢?

希望能得到各位的指点,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用com1与PLC连接,com2与两台变频器做串行通讯,查看台达技术手册或通讯案例

楼主:
恩,谢谢1楼的回答,我现在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呵呵,我用COM2口与PLC相连接,主要是用他的422口,要是PLC用COM1口的话还要232转422,跟我现在的设计差不多,呵呵。

网友B:
用COM2 与变频器连接,用COM3与PLC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OM2 与变频器连接,用COM3与PLC连接

A57CSTD只有两个COM口啊!

楼主:
感谢aibi,已经搞定,呵呵,麻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