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3.5新手求助

楼主(2009-11-13):
各位大大,

我的iFIX3.5啟動後會跳出一個視窗秀:windows error code:126

之後會跳iFIX STARTUP ERROR!

之後會有一個BTK_AIS.DLL檔無法載入!

請問該如何解決呢??

网友A:
配置文件错误

用IFIX的新工程进行还原

或重装IFIX 3.5

楼主:
感謝

 我試試看!

网友B:
这个错误是因为你在iFix数据库中使用了AIS数据块,而在启动时,BTK_AIS.DLL没有载入,使用Btkcfg.exe,加入BTK_AIS.DLL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