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加输入电抗器、输出电抗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9-11-13):
在变频器的输入端,输出端加电抗器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是利大于弊还是效果不佳

网友A:
没见过楼主这样学艺的,出考题啊!自己买本书扫扫盲吧!

网友B:
河南省漯河市捷定电气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http://summon.srt183.idcwind.net/ 欢迎光临。。。。。

网友C:
过滤谐波啊。。。。 后面是什么意思

网友D(2009-12-22):
安装于变频器输入侧,可以提高输入电源功率因数,抑制变频器电源设备上的浪涌。可以抑制变频器产生的谐波向电网传递,减少变频产生的谐波对其他元件的干扰,改善电网质量,提高功率因数,并限制电网电压的异常波动和电网上的冲动,减少对变频的影响。

*制动电阻\波纹、铝壳电阻(电阻箱、电阻柜)
*制动单元
*三项输入电抗器、三项输出电抗器、直流电抗器
*输入、输出滤波器、正弦波滤波器
专业生产变频器周边设备的厂家,欢迎来电洽谈!打扰之处,请见谅!
www.shguangnin.com
联系方式:13661931827周
QQ:1051041141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安装于变频器输入侧,可以提高输入电源功率因数,抑制变频器电源设备上的浪涌。可以抑制变频器产生的谐波向电网传递,减少变频产生的谐波对其他元件的干扰,改善电网质量,提高功率因数,并限制电网电压的异常波动和电网上的冲动,减少对变频的影响。

*制动电阻\波纹、铝壳电阻(电阻箱、电阻柜)
*制动单元
*三项输入电抗器、三项输出电抗器、直流电抗器
*输入、输出滤波器、正弦波滤波器
专业生产变频器周边设备的厂家,欢迎来电洽谈!打扰之处,请见谅!
www.shguangnin.com
联系方式:13661931827周
QQ:1051041141

请问一下:电机和电抗器本身就是感性负载,加一个电抗器进去是怎么实现提高功率因素的呢

网友F:
过滤高次谐波,减小变频器对外部干扰,改善功率因素。

网友F:
加电抗肯定是利大于弊

网友G:
输入测加电抗器抑制谐波干扰的作用原理主要是增加了电源阻抗,降低了由变频器产生的谐波分量,并能吸收浪涌电压和主电源的电压尖峰。故而,输入测加电抗器既能阻止来自电网的干扰,同时又能减少整流桥产生的谐波电流对电网的污染。

网友G:
输出测电抗器的主要作用和目的是补偿长线路分布电容的影响,抑制变频器输出的谐波分量,降低变频器噪声的作用。长线路很容易会引起变频器输出的前行波和后行波的互激,产生高电压导致电机绝缘的损坏。

网友H(2012-07-27):
在电机线很短的情况下,加了输出电抗器后电机侧的电压出现高幅值过冲,可能会对电机绝缘造成威协.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输入测加电抗器抑制谐波干扰的作用原理主要是增加了电源阻抗,降低了由变频器产生的谐波分量,并能吸收浪涌电压和主电源的电压尖峰。故而,输入测加电抗器既能阻止来自电网的干扰,同时又能减少整流桥产生的谐波电流对电网的污染。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输入测加电抗器抑制谐波干扰的作用原理主要是增加了电源阻抗,降低了由变频器产生的谐波分量,并能吸收浪涌电压和主电源的电压尖峰。故而,输入测加电抗器既能阻止来自电网的干扰,同时又能减少整流桥产生的谐波电流对电网的污染。

哈哈

网友J:
各位解答的都很精彩,参观一下

网友K(2012-11-28):
对:张遂新关于在电机线很短的情况下,加了输出电抗器后电机侧的电压出现高幅值过冲,可能会对电机绝缘造成威协. 内容的回复:

我是菜鸟,请问为什么呢??能告诉我原因吗??

网友H:
对:LD氓雪关于回复内容:对:张遂新关于在电机线很短的情况下,加了输出电抗器后电机侧的电压出现高幅值过冲,可能会对电机绝缘造成威协. 内容的回复:我是菜鸟,请问为什么呢??能告诉我原因吗?? 内容的回复:

此现象类似于加了一根长线电缆。

网友L:
滤波呀!看一下交流电抗器的作用就知道了。

网友M:
去百度  就知道了    滤波

网友N(2014-10-06):
    1.输入电抗器用以抑制浪涌电压和浪涌电流,保护变频器,延长其使用寿命和防止谐波干扰,同时由于变频器采用变频的方式调速的,所以在调速的时候经常会产生高次谐波和产生波形畸变,会影响设备正常使用,为此,须在输入端加装一个进线电抗器,可以改善变频器的功率因数及抑制谐波电流,滤除谐波电压和谐波电流,改善电网质量。
  2.输出电抗器用于延长变频器的有效传输距离,有效抑制变频器的IGBT模块开关时产生的瞬间高压,降低电机的噪音,降低涡流损耗, 保护变频器内部的功率开关器件。

网友O(2014-12-03):
减少谐波。肯定利大于弊啊。

网友P:
最大缺点 就是费用增加了,利远大于弊

网友Q:
输出电抗器就是为了降低开关频率在SPWM作用下的方波电压高频冲击,由于电缆越长,寄生容抗越多,电缆承受电压突变越大,这样对电缆电机的绝缘都是较大的损坏。

输入加滤波器,由于一般变频器进线端是从整流变压器出来,带有很高的谐波分量,所以加上滤波器其实是为了提高功率因素。

网友R:
滤波抗干扰 变频器的高次谐波容易对外界的感应开关产生强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