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4.0的内部变量如何记住数值

楼主(2009-11-14):
大家好:在IFIX4.0里,我建立了一个内部变量比如A,类型为float,驱动器为SIM,现在要把它转化成整型,传给PLC,这些都没问题,但是每次关掉ifix后,再启动,这个A怎么就变成0了,在画面里显示为0,是不是SIM记不住数据呢?谢谢!

网友A:
你应该在global->user下生成一个全局变量,在iFix关闭时,把最后的值(CurrentValue)记入这个全局变量的InitialValue里,这样,再开机后,这个变量的初始值就是你关掉iFix最后的值。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